boost电路为什么有DCM模式

楼主(2021-10-08):
各位大佬,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大家;
BOOST存在CCM模式,就是电感上面的电流不会达到0;
但是为什么会存在DCM模式呢,DCM的情况下,电感电流达到了0,这个真是很难想想;
借用郭天祥讲的boost电路里面的2张波形:
我的疑问其实很简单,假设负载为RL;
那么在DCM模式下,不应该最小电流等于Imin=Vin÷Rl吗
因为,电感存储的能量放完,那应该会变成vin持续放电状态,而不应该为0;

不行,续流二极管要加也得加到 D 的负极,Q开通时,其逆导二极管是不起作用的。
@hk6108 :搞错了,倘若无 C ,则 CCM 也不管用,管子一开通,Vin 就落地,负载被管子旁路了,除非,在 Io 箭头位置加个电感(利用 Q 的逆导二极管续流)。
如果没有那个 C ,想要 Vo 平滑就得行 CCM 模式,Vin 还得要是纯直流。
DCM 时,Io 最小为零,注意你那图,Io 标示箭头的位置!!

网友A:
电感右端电压降至小于等于Vo时,二极管反偏或零偏,电感电流为零。此时,MOS管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右端电压降至小于等于Vo时,二极管反偏或零偏,电感电流为零。此时,MOS管断开。
...

哦;
那这样我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输入Vin,输出Vout;肯定是Vout>Vin;
当电感电流下降,电感右端电压降至等于Vo时,此时二极管断开;
那么此时电感电流还不是为0(因为Vo>Vin,必然是电感充当了一部分能量,否则此时电感右端电压将为Vin),假设此时电流为I1;
二极管断开瞬间,电感电流没有了泄放路径,电流需要由I1跳变到0?电流跳变了?
此时不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提升电感右端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CCM和DCM主要在于电容C的储存电能的多寡。

怎么理解啊?
我总感觉,最小电流,无非就是放电到Vin/Rl;
如果是二极管隔开导致电感电流为0的话,那应该会产生高压,继续放电才对,直至放电到Vout=V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那这样我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输入Vin,输出Vout;肯定是Vout>Vin;

“ 输入Vin,输出Vout;肯定是Vout>Vin”

确实,这里输出电压可以高于输入电压。

当电感右端电压降到低于输出电压时,电流为零(忽略漏电流)但电感电压未必是零。一旦电感电流维持为零,则电感右端电压几乎瞬间变为Vin。

网友C:
断续模式时,电流会到0,连续模式则不会到0,基本上,开关电源的书本都有说明和计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输入Vin,输出Vout;肯定是Vout>Vin”

确实,这里输出电压可以高于输入电压。

不好意思,还是再麻烦你一下;假设Vin=5v,Vout=12V;
那么,如果没有电感的情况下,负载RL;
此时电流I1=Vin/RL(忽略D)

那现在回到boost状态,“当电感右端电压降到低于输出电压时,电流为零(忽略漏电流)但电感电压未必是零。一旦电感电流维持为零,则电感右端电压几乎瞬间变为Vin。
这里电感右端电压从Vmax下降,最低降低到12V的时候,电流应该不为0吧?
然后电感电流继续下降,电感右侧电压继续下降,最低不应该下降到Vin吗,下降到Vin后,负载端的电流为I1=Vin/RL;
那么此时该电流,不应该也经过了电感吗?
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电感电流会降低到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此电感负责升压,储能的是电容,如果电容量过小或者没接上,那么就会处于CCM。
有接适当的电容,如果负 ...

你的意思是,由于负载轻,所以后端的电流完全由电容提供,此时前端的“开关”其实是被停止了,所以电感电流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再麻烦你一下;假设Vin=5v,Vout=12V;
那么,如果没有电感的情况下,负载RL;
此时电流I1=V ...

“不好意思,还是再麻烦你一下;假设Vin=5v,Vout=12V;
那么,如果没有电感的情况下,负载RL;
此时电流I1=Vin/RL(忽略D)”

D(二极管)不能忽略,此时电流由电容供给。

“那现在回到boost状态,‘当电感右端电压降到低于输出电压时,电流为零(忽略漏电流)但电感电压未必是零。一旦电感电流维持为零,则电感右端电压几乎瞬间变为Vin。’
这里电感右端电压从Vmax下降,最低降低到12V的时候,电流应该不为0吧?”

电感右端电压降至12V及以下时,电感电流就几乎是零了(忽略漏电流)。

“然后电感电流继续下降,电感右侧电压继续下降,最低不应该下降到Vin吗,下降到Vin后,负载端的电流为I1=Vin/RL;那么此时该电流,不应该也经过了电感吗?”

前面说了,电感右侧电压降到Vo以下后电感电流就几乎为零了。由于电感此后电流维持零(MOS管关断),那么电感右侧电压将几乎瞬间变到Vin。此时,负载电流由电容供给,还是Vo/RL。

“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电感电流会降低到0了?”

上面已经答复了,原因是二极管(D)反偏和MOS管关断。

网友D:
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但它的电压可以。

网友D:
这是稳态,当IL->0后,在Vout》Vin下,不可能有你说的Imin

网友E:
为什么很难想象呢?
举个典型例子,你说你已经理解了CCM,也就是电流连续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如果我们进一步减少负载电流,线路输入总归有一个临界值,当负载电流到某个值,则输入电流在一个固定占空比情况下,输入电流、输出电流每次都到零,而当负载电流进一步减少,则当固定导通时间,其输入电流从零开始,到最大值关闭,输入能量还是一定的,但是负载电流在一个标准截止时间,其电流没法减少到0,系统自然调整延长截止时间,让下降的电感电流,平均分摊到负载的电流相同,这时候,肯定会有一段时间,电感既没有输入电流也没有输出电流,(当然负载电流始终在输出)。
我们用一个实际数据计算过程来理解,假如负载电流=1A,占空比0.5,升压比1:2,则DCM-CCM的临界瞬时电流=4A,这时候,MOS管50%导通时间,电感电流从0开始上升,到4A截止,然后,电感峰值电流4A整流输出,线性下降到0,50%时间峰值4A锯齿波,50%平均电流2A,平均到全周期=1A。
接着,负载电流降低到0.5A,升压比在系统控制下,还是1:2,导通时间还是这么长,则峰值电流还是4A,很显然,下降速度还是这样,在原来50%时间下降到0,则MOS截止时间必须延长到等效平均等于0.5A负载电流,否则电压就过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很难想象呢?
举个典型例子,你说你已经理解了CCM,也就是电流连续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如果我们 ...

楼主说的,电感电流到0,能量哪去了。
现实情况就是二极管关断后的振荡。

网友G:
BOOST,各种工作状态 CCM DCM,输出电压不变是前提。如果输出电压降低到Vin,忽略二极管的压降,L的电流当然是Vin/RL。当正常工作稳压了,Vin小于Vo,二极管是截止的,除非电感储能释放,只要电感参与进来,就允许存在DCM,CCM的状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
那这样我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输入Vin,输出Vout;肯定是Vout>Vin;

二极管关断后,电感的能量从mos管的几个寄生电容,来回振荡。这是个emi问题。

一般都是这种方法解决,vds加rc,吸收掉。

理论上进行拓扑分析,可以忽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关断后,电感的能量从mos管的几个寄生电容,来回振荡。这是个emi问题。

一般都是这种方法解决,vds ...

给你补充一下:
在CCM,由于有分布电容存在,当电感电流归零,电容上电压是输出输入电压差的电压,而电感能量归零,然后只要MOS没有进一步动作,则变成LC衰减谐振过程。也就是理论上CCM到电感断流,电感能量是归零的,没有所谓的剩余能量,只是寄生电容有电压,是电容对电感放电产生震荡。
具体波形是导通段低电平,然后是电感释放能量段,电压上升到升压电压,输出一个合适时间段方波,然后因为电流归零,方波开始LC谐振下降到低于输入电压高度这样来回震荡,待能量消耗完,则会真正的维持平顶,电压等于VCC,然后等下一次导通。
该震荡对器件无害,但是对EMI有害,非要进行处理,可以进行RC吸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关断后,电感的能量从mos管的几个寄生电容,来回振荡。这是个emi问题。

一般都是这种方法解决,vds ...

我画了一个图,看看还像那么回事情吧:
等电感电流断流,电感能量确实没了,但是电容上有有效电压,开始放电,直到衰减震荡到Vcc。
如果没有这个寄生电容,则Vout结束后,电压直接跌落到Vcc水平,等待下一次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给你补充一下:
在CCM,由于有分布电容存在,当电感电流归零,电容上电压是输出输入电压差的电压,而电感 ...

就是这句“ 由于电感此后电流维持零(MOS管关断),那么电感右侧电压将几乎瞬间变到Vin。”所致。

理想无分布和寄生特性下无振荡,但实际非理性就会存在一定的振荡现象。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
那这样我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输入Vin,输出Vout;肯定是Vout>Vin;

你自己都给出来答案了:“二极管断开瞬间,电感电流没有了泄放路径,电流需要由I1跳变到0?电流跳变了?
此时不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提升电感右端的电压吗?”

所以电流必然已经下降为零才进入DCM,否则必然要打开MOS提供电流路径,进入CCM

网友H:
引用 网友A:
“ 输入Vin,输出Vout;肯定是Vout>Vin”

确实,这里输出电压可以高于输入电压。

“当电感右端电压降到低于输出电压时,电流为零(忽略漏电流)但电感电压未必是零。一旦电感电流维持为零,则电感右端电压几乎瞬间变为Vin。”

就知道鬼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句“ 由于电感此后电流维持零(MOS管关断),那么电感右侧电压将几乎瞬间变到Vin。”所致。

理想 ...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瞬间是多长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瞬间是多长时间?

“瞬间是多长时间?”

电感电流以一定的斜率下降至零,同时二极管由正偏至零偏。接下来,电感电流维持零(二极管进入反偏)。

由电感电压正比于电流变化率,直接可以从电感电流波形看出其电压的变化关系。

网友I:
我纳闷,DCM 干吗不可用于 boost电路 ?!
boost电路,除了吃纯直流,还可市电全波整流 直接供电,
当然,连续断续,指的是 每次开关之间的事,跟市电的那个 正弦半波 波形无关,这个我明白。

网友I:
噢,对呐,还有一点,
跟 连续断续 挂钩的,除了是 开关 动作,还有就是 电感,
连续断续,是电感的电流而非 负载电流,boost电路,从电感(及电源)流向负载的电流 永远是断续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瞬间是多长时间?”

电感电流以一定的斜率下降至零,同时二极管由正偏至零偏。接下来,电感电流维持零 ...

20楼的波形图解释的很清楚

还在继续忽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画了一个图,看看还像那么回事情吧:
等电感电流断流,电感能量确实没了,但是电容上有有效电压,开始放 ...

你的图画的是那么回事,电感的能量是没了,但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在物理层面还有电磁辐射
如果没寄生电容,这种情况高数的理论,没用了。因为不连续。信号与系统有打补丁。

网友A:
引用 网友H:
20楼的波形图解释的很清楚

还在继续忽悠

21楼的解释看不懂吗?

“理想无分布和寄生特性下无振荡,但实际非理想就会存在一定的振荡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的图画的是那么回事,电感的能量是没了,但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在物理层面还有电磁辐射
如果没寄生电 ...

“如果没寄生电容,这种情况高数的理论,没用了。”

有用。

如果二极管采用指数律模型,没有“寄生电容”而相关过程连续。其实,即便是采用二极管理想模型,相应的“非连续”高等数学同样可以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寄生电容,这种情况高数的理论,没用了。”

有用。

你说的是二极管指数形式是spice用的情况,但是大多数开关电源的书,这一情况是用的开关模型。
作为工程师,这一突变过程,有emi问题,也是要研究的。我记得仿真软件给出的图形是个振荡的情况,比t发的图振荡的时间更长(比较理想)。
没有寄生电容的情况,没有想过,emi辐射的情况得按实际情况去考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给你补充一下:
在CCM,由于有分布电容存在,当电感电流归零,电容上电压是输出输入电压差的电压,而电感 ...

这一块你搞得挺透彻,我们搬板凳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二极管指数形式是spice用的情况,但是大多数开关电源的书,这一情况是用的开关模型。
作为工程师 ...

首先,二极管采用理想二极管模型(即所谓“开关模型”)的分析完全可以使用高等数学方法。

至于“开关”所致EMI问题那是由于突变所致可观高频成分,其传导和辐射都在电磁理论中有阐述,无论是相关工程师和理论研究者都必然知晓。

作为相关理论,通常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有一个基本的体系,否则电路理论本身就不存在了。“工程师”考虑电子系统的完整特性(譬如涵盖分布和寄生特性)是需要的,但不排斥基本原理的考量。LZ在此需要了解的是相关系统的基本原理,自然优先考虑其基础的原理性知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首先,二极管采用理想二极管模型(即所谓“开关模型”)的分析完全可以使用高等数学方法。

至于“开关” ...

开关模型涉及某点的电流或电压变化,变化量为常数,变化时间趋于0。
信号与系统,是单位阶跃函数和冲激函数的关系,我认为是高数打补丁的情况。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开关模型涉及某点的电流或电压变化,变化量为常数,变化时间趋于0。
信号与系统,是单位阶跃函数和冲激函 ...

冲激函数是广义函数,无具体函数值定义;而阶跃函数除阶跃非连续点无具体函数值定义(通常可自定义)外其它有函数值定义。阶跃函数虽然可被认为是广义函数(涉及到广义函数微积分)但在高等数学一般课程内容中就有涉及,且在分段分析处理中常用(包括一般的阶跃非连续点)。

高等数学乃至广义函数论是数学的一部分,信号与系统只是将其作为工具引用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冲激函数是广义函数,无具体函数值定义;而阶跃函数除阶跃非连续点无具体函数值定义(通常可自定义)外其 ...

楼主说的突变成零,的确是从高数的角度去分析的,变化量为常数,变化时间趋于0,的确会搞出无法理解的事情来。我以前也是这么思考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一块你搞得挺透彻,我们搬板凳学习

其实这里二极管模型真心不是主要因素,无论是肖特基还是快恢复,由于电感---二极管---输出电容的充电电流被电感控制着归零,这时候虽然二极管开始承受反向电压,但是基本上属于零电流自然截止,所以我们基本上不需要考察截止前电压多少、反向恢复什么的,和理想二极管特性非常接近,当开始进入DCM段的衰减震荡,就是由于电容储能引起的EMI有害震荡,而这个等效电容同时包括二极管寄生电容,因为该数值比例远低于其他像电感寄生电容、MOS管等效电容等等,因此这里分析时候也是可以忽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里二极管模型真心不是主要因素,无论是肖特基还是快恢复,由于电感---二极管---输出电容的充电电流 ...

我看了你的说的。
你好像认为电感电流为0,就代表能量释放完了。
实际上电感的能量释放完,是电流的变化率为零。U=L*di/dt。也就是说电感的电流为0,相对于-1A还是有能量的。di=0-(-1)=1A
在这个boost的放电过程中,电感电流从Ipm下降到0,这是一个斜线向下穿越0A,电流变化率在0的斜率不为0.这个斜率就是di/dt还是有能量的。
如下图仿真所示

电流在0A斜率是下冲的,类似移动物体的惯性。

网友F:
也可以根据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来解释,电感的电流虽然到0,但是变化率不为0,还是沿着这个这个斜线往下走(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直至电感电流变化率为0.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也可以根据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来解释,电感的电流虽然到0,但是变化率不为0,还是沿着这个这个斜线往下走(电 ...

理解偏差了,电流不能突变,从0到继续0,电流没变化吧?
电感所有的能量都表现为磁场,而所有磁场能量均是电流的函数,问电流为0的线圈,磁场能量为多少?
所谓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数学上是指电流只能以一个可描述的斜率而不是瞬间从某个值跃迁到某个值,只是在某个规定的电压下面,表现出固定的斜率,你给个突变的电压,它就会给出突然转折的斜率。
就像一个静态的线圈,开关管导通,就是给的突变电压,然后电流从0开始按固定斜率上升,这过程无需任何过渡,就是硬转折。你也可以理解为原来电流斜率为0,(当然绝对值也是0)突然变成45°线性上升电流。作为无源器件的可逆来理解,则当电感电流重新变成零,其内部磁场能量归零,如果外部没有有源激励电压,其端电压自然突变(注意这个突变是允许的)而归零。当然上面这些描述均不考察电容效应。
更深层次的理解,当储能时候,是当电感受外加电压驱动时候,自感产生的反电动势用来对抗施加的直流电压才表现出来电流线性增长,而反向的,电感释放能量时候,线性减少的磁场,在反向恒压放电条件下,就表现为电流线性减少状态,至于电流的变化率,则纯粹取决于反向放电的恒压大小,和当初的电流绝对值无关。
我们可以描述一个超导理想电感,一个充电开关模型、一个短路开关模型,一个放电开关模型,第一个动作是恒压充电,然后到某电流值,充电开关断开,同时电感短路开关导通,再到某个时间,短路开关断开放电开关接通,则你可以获得一个完美的电流梯形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理解偏差了,电流不能突变,从0到继续0,电流没变化吧?
电感所有的能量都表现为磁场,而所有磁场能量均 ...

你是说这种图吗,dcm电感电流图

这个红色原点,0-和0有剧烈变化,0到0+没有变化。用高数的术语就是不连续。u=Ldi/dt这一点电流变化斜率,鬼知道是多少。教材是用0-,0+多段分析的。
我个人认为这种理论的画法主要是为了分析拓扑的简化图。
你我观点的分歧,你认为能量来自分布电容存储的能量。我认为能量来自电感还有剩余的能量。
这个东西我也扯不清楚,可以等hwm有没有兴趣发个帖专门解释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是说这种图吗,dcm电感电流图

这个红色原点,0-和0有剧烈变化,0到0+没有变化。用高数的术语就是不 ...
你画的图,不要说是到归零的时刻,就是顶部,其电流变化率也是一个非连续不可计算之斜率。
我说的超导理想电感,用短路线短路,电感电流理论上可以无限恒定,没有衰减没有增长。这时候电感端电压为0但是有恒定电流,维持一个固定静态磁场,这时候本质和电容充满电,然后存放一样道理,只是一个存储磁场,一个存储电荷。
总体的,电感电流完全可以不连续,但是不能突变,也就是可以有转折,但是不能有突变。所谓突变,就是理想锯齿波这样电流不消耗时间突然变成另外一个值。
数学上就是不连续,但是分段可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画的图,不要说是到归零的时刻,就是顶部,其电流变化率也是一个非连续不可计算之斜率。
我说的超导理想 ...

这是楼主说的问题所在。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俩的主要分歧是那个衰减的振荡,你认为电感电流为0,电感已无能量。那个振荡是分布电容策动的。
我认为是电感的剩余能量策动的。
这个0+,0-在信号与系统和《微分方程》里会去详细说这个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是楼主说的问题所在。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俩的主要分歧是那个衰减的振荡,你认为电感电流为0,电感已无 ...

其实,大多数人都非常容易理解,电容器本质是存储电荷,然后因为本身的所有原理,表现出电容的特征:
1、电荷可以被改变,也可以被清零,可以正也可以负,但是无法突变。
2、因为电荷不能突变,所以电压也不能突变,但是充放电电流却是可以突变的。
3、开路是电容存储能量的基本方法,否则电容内部能量不是在增加就是在减少。
对应的一个无源线性器件就是电感,表现出来的特征:
1、磁场可以被改变,也可以被清零,可以正也可以负,但是磁场无法突变。
2、因为磁场无法突变,所以电流也不能突变,但是端电压却是可以突变的。
3、短路是电感存储能量的唯一方法(理论上包括电感本身必须是无电阻短路),否则磁场不是在增加就是在减少。
你对比一下这2个互相对立的无源器件,就明白什么物理意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大多数人都非常容易理解,电容器本质是存储电荷,然后因为本身的所有原理,表现出电容的特征:
1、 ...

多谢指教。
最终的结果就是振荡,大部分示波器下,都或多或少有振荡。
仿真器里的振荡频率,与储能电感是相关的。我把这个电感有不同值扫了一遍,结果就是跟电感线性相关。提高一倍,频率下降一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21楼的解释看不懂吗?

“理想无分布和寄生特性下无振荡,但实际非理想就会存在一定的振荡现象。”

你继续找补

网友J:
其实郭天祥是个坑

网友I:
一个成功的 boost电路,电感是有余力的,你空载了还泵,Vo 就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