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电源抑制比

楼主(2021-10-08):
电源纹波抑制比(PSRR)是输入电源变化量(以伏为单位)与转换器输出变化量(以伏为单位)的比值,常用分贝表示。对于高质量的D/A转换器,要求开关电路及运算放大器所用的电源电压发生变化时,对输出的电压影响极小。通常把满量程电压变化的百分数与电源电压变化的百分数之比称为电源纹波抑制比。

电源抑制比可分为交流电源抑制比和直流电源抑制比,其具体意思如下.
交流电源抑制比(ACPSR)
先在标称电源电压(5V)的情况下,读取一个测量值,然后在电源电压上叠加一个频率为100HZ,有效值为200mV的信号,在相同的输入信号电平下,读取第二个测量值,按测量误差公式 "百分误差=(第二测量值-第一测量值)/第一测量值" 计算得到的百分比误差即为交流电源抑制比.
直流电源抑制比(DCPSR)
先在标称电源电压(5V)的情况下,读一个测量值,然后使电源电压变化 5%,在相同的输入信号电平下读取第二个测量值,按测量误差公式(同上题公式)计算得到的百分误差即为直流电源抑制比.
电源抑制比功用和计算
与其它的失衡量一样,参数规范中的电源抑制比也是针对运算放大器的输入而言的. 运算放大器的电源线上的噪声也会对输出信号造成影响,因此必须适当地“抑制”噪声。而电源抑制比就是测量运算放大器抑制这种偏差的程度的量。 一般定义它为:从输入到输出的增益除以从电源到输出的增益。因为运算放大器逐渐出趋向于低压低功耗,对供电电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这个参数反映了电源电压出现一定变化量时输入失衡电压相应产生多大的变化量.在规定为1V的电源电压改变量除以按微伏计的输入失衡电压量。
输出电压误差的计算方法如同电压失衡与漂移的计算方法。外部电源的调整率会以电源抑制比的形式直接转变成运算放大器网络的输出误差。

网友A:
我有一个标称为输入电压12V

网友A:
我有一个标称为输入电压12V输出为1KV的电源,我把输入电压给到12V测得一个输出电压,再把输入电压给到11.5V和12.5V各测得一个输出电压,然后通过这个
算出一值位 -52.4就是直流的,那交流的具体该怎么测

网友B(2021-11-11):
如今,运放输入级绝大多数是 差分电路,那么,电源抑制比也属于 共模抑制比 了。

网友B:
不过,电源抑制比 並非唯差分电路所独专,单线电路也可以。
比如,用恒流源跟灯泡串联,灯泡电流恒了,压降也就跟着稳住;
反馈式串联稳压,功率管的偏置如果以恒流元为 Rb ,电源抑制比就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