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芯片为什么不能超过结温?

楼主(2021-10-08):
今天想到一个问题,一个感觉简单的问题,但是不明白

比如:MOS管 IGBT 各种芯片等等等
假如结温手册是150℃,当超过时会损坏哪里
PN结扛不住高温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微观粒子的物理特性跟温度的相关性很大,  温度高的时候器件的性能就会有很大的偏差
另外还有电子迁移, 高温时器件寿命会显著降低

网友B:
选根电线还要降额呢

网友C:
首先坏的是芯片bonding之前贴封装底座上的胶水,化了。这个时候不要有大加速度的震动也不会坏。
其次是随着分子动能的加大,PN结的导通变的容易,指标不能满足datasheet了。特别芯片的ICC电流增加了。
再次是虽然很多东西没有融化,但是离子扩散变快,寿命变短了。

一旦有恶性循环的反馈,会导致温度超过150℃。除了融化还有燃烧,如果达到PCB的燃烧点,燃烧后就彻底玩完了。

网友D:
这个结温一般是平均的温度

一般跟生产芯片的各种材料有关,任何材料的温度稳定性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超过了可靠性就很难保证,失效率就会增加

瞬时的过温可能还好,一般芯片的还能在一定的时间短时承受

大功率的MOSFET IGBT的工作温度(结温)跟系统长期运行的可靠性相关(预期寿命等),具体可以参考LESIT的研究或者搜索雨流算法,或者参考各大供应商的应用指导

网友E:
你扛得住42℃的高烧吗?当然这也并不能绝对化!也不乏扛过43℃高烧以上的个例。不过尽可能不要去尝试结温

网友F:
因为PN结有个热击穿特性,发生热击穿时是个正反馈过程,导致半导体元件在短时间内彻底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