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双核MCU-LPC54114的坎坷测评路-开箱+环境搭建

楼主(2021-10-09):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写过测评了,这块板子到手里已经有两个月了,大概是这么久吧,记不清了。板子是在群里抽奖所得,因为公司项目紧急,一直拖欠着没有写测评,私下找小跑堂把时间延长,其实打着混过去算了的目的,反正@21小跑堂 记性不好,一个月之后她肯定会忘了这回事,谁知今天抽奖又中了一个。我知道,完了,该来的一个都躲不掉,正好闲来无事,重新操刀,完成历史遗留问题--写测评喽!
开箱
其实到手就开了箱,但是我连电都没上。。。。
先来一张上电的照片:

功能
1. LPC54114J256BD64 Cortex-M4/M0+ 双核 MCU
2. ISP 多启动选项跳线,支持 3.3V/1.8V 工作电压选择,板载 32.768KHz 振荡器
3. 4 个用户定义按键和一个复位按键
4. 9 个发光二极管,其中 4 个低电平驱动(绿色), 4 个高电平驱动(红色), 一个电源指示
5. 一个电位器模拟输入
6. 一个 Micro USB 接口连接到 LPC54114 的 USB 口
7. 一个 Micro USB 接口连接到板载调试器
8. 一个单线 SPI 方式 TF 卡接口和一个 SPI Flash 存储器
9. 一个支持 I2S 音频输入/输出接口(WM8904)
10. 一个 I2C 温度传感器(PCT2075DP)
11. 一个 PDM 数字麦克风(SPH0641LM4H)
12. 多个欧姆跳线电阻使能板载外部设备
13. 板载调试器及支持外部仿真器的 10 芯 1.27mm SWD 仿真插座
14. Arduino 扩展接口
15. 支持 Keil/EWARM 集成开发环境

板子到手是有演示测试程序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LED、按键、 I2C 温度传感器、 I2S 音频播放、 SPI Flash、 TF 卡、 DMIC 和 USB。开发板上电即运行演示测试程序,测试结果显示在 LD4-LD11 八个 LED 上。
在上面的照片中可以看到LD5,LD8,LD9未点亮,因为我手头没有TF卡,LD8需要检测到声音才会点亮,实测敲击也会点亮,见下文动图,LD9需要按下按键,此处不演示。
敲击模拟声音检测试验:

旋转电阻器改变LD11闪烁试验:

打开测试代码可以看到串口是会循环打印温度值的,但是我在串口助手上并未找到相关串口,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也无法发现端口信息,而且板载了DAP-LINK,但是在keil上也无法连接到MCU,此处的BUG很是头疼,后文讲解。

环境搭建:
LPC54114支持IAR和KEIL开发环境,此处选择KEIL开发环境。
1.下载支持该芯片的PACK包并安装,可从官网下载,后文给出我的PACK包。
2.下载官方例程,可从NXP官网下载,跳转

该例程软件包也会在文末给出,同时可下载开发板配套软件包,可同时获取开发板的出厂例程以及开发板的各种文件,包括不限于使用手册,原理图,PCB,同样可在文末进行下载。
测试烧录出厂例程
1.打开文件CD_LPC54110->software->software->prj_keil->board_test.uvprojx

2.选择MCU,此处有两个选项,第一个是选择M0内核,第二个是选择M4内核,此处选择M4内核。

3.编译
4.烧录
选择DAP

刚到手的开发板选择好DAP模式后,进入Settings是找不到MCU的。因为板载的调试器固件是非常老的,看文件应该是2009年的,导致无法搜索到CDC串口,也无法连接到MCU,在使用之前需要将烧录器的固件进行更新,方法如下:1.按住复位键(PB1 NREST)不松开,将USB线插到CN1的Micro USB接口。
2.可在我的电脑中发现多了一个储存设备。

3.打开此文件,删除里面的firmware.bin文件,然后将新的固件拉进去。

4.重新上电即可,此时可以在“我的电脑”中发现DAPLINK,大小为64MB大小。

KEIL中也可发现MCU,串口助手也正常打印温度数据。

以上所有的步骤仅仅是对烧录器的MCU进行操作,当我将上述步奏搞完了才发现还是无法烧录代码到LPC54114,一般的开发板如果有两个usb接口,一个仅用于供电,另一个兼顾着代码调试烧录以及usart通信。但是这块板子下载方式需要通过跳线帽来操作,设计理念是为了简化启动电路,但是实际使用有点不舒服。

但是这个就比较难受了,我最开始是使用USB MSC下载方式,但是官方的手册缺给了错误的操作方法,导致我在这一步卡壳很久。

手册上是说接到CN1的USB接口,但是CN1是连接到烧录器的,CN3才是连接到LPC54114。这里请忽略官方文档,按一下步奏进行USB MSC 方式 ISP 下载代码。
1.生成备用的应用程序的.bin文件,但是把名字改为firmware.bin, 我这里上传一个配套的.bin文件,可以把板子上面的D4,D6,D7等灯给点亮。

2. 板子断电
3.板上接插件配置
  1)JP2接到0端
  2) JP3接到1端
  3)JP4接到1端
   这样的配置是进入到USB MSC的。
4. USB 线接到CN3
    你会看到你的板子是一个CRP DISABLD 盘
5. 打开CRP DISABLD 盘, 把里面的firmware.bin 给删掉,然后把我上面的firmware.bin解压之后的文件拷贝进去。
   等待拷贝完成
6. 板子断电, 把接插件配置改为:
  1)JP2接到1端
  2) JP3接到1端
  3)JP4接到1端
7, 板子USB上电,接到CN1,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该亮的等都亮了,说明APP工作了。

现在开始介绍为啥我不用keil5直接FlashBoot下载方式,因为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上文介绍的是打开出厂的例程,在这个例程中找不到FLASH算法,所以根本下载不了。但是我很天真的认为是我的PACK的包有问题,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最后被折腾的没办法了,想着试试官网下载的SDK例程,嗯、、、果然可以了。
注意:下载前要调整跳线帽,并使用CN1口下载。

总结:该开发板M4内核主频只有100Mhz,相比同内核的MCU显得过低,但是因为其是双核MCU,慢速的可以由M0+内核来完成,而M4内核只需去处理高速应用,双开双待就是牛。整块板子的外设丰富,依旧是NXP的味道,堆料。在这块板子上可以实现很多应用。NXP的技术支持一直令人诟病,除了官方的看心情式解答,网友用的少,分享的经验少也是一个原因。但是NXP的LPC系列好像比其他系列要好上不少,因为官方举办过多次活动,所以在开发时还是有资料可以查看的。最后是得吐槽一下自己,这块开发板和大部分的开发板都不一样,再加上手册的BUG,开箱体验有点想暴走。而这些事故都源于自己是个菜**
这块板子的上手体验到此结束,后续可能会以原创的形式给大家分享更加深入的使用体验,溜溜球~~~~
差点溜了,资源还没上传,回复下载,骗家园币!!!

网友A:
真骗 我也骗

网友B:
N年前的板子了~

网友C:
NXP的双核系列,比ST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C:
NXP的双核系列,比ST丰富

说实话,NXP的东西真的不错,但是不好用,技术支持也不到位。这一点和ST有差距

网友D:
敲击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