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18的看门狗

楼主(2021-10-08):
最近在用PIC16F1518做个小产品,遇到了一点问题。望各位大哥大姐指点一二,谢谢了。
我的开发环境是没开启看门狗的时候一切正常。使用可以设置开启看门狗,但是一旦重新编译后,再次打开,看门狗又自动变成禁能了。有遇到过的么?搞了一天了,没搞定。

楼主:
WDTCON = 0x25;

在程序中加这样一句,查看特殊功能寄存器,也确实是被写成了0x25

网友A:
直接通过代码写吧,不用这个界面配置。

楼主:
#include <htc.h>

__CONFIG(FOSC_HS & WDTE_ON & PWRTE_OFF & MCLRE_ON & CP_OFF & BOREN_OFF & CLKOUTEN_OFF & IESO_ON & FCMEN_OFF);
__CONFIG(WRT_OFF & VCAPEN_OFF & STVREN_ON & BORV_25 & LPBOR_OFF & LVP_OFF);

我用代码写了,在配置界面中也勾选了使用代码配置,在主程序的开始取反了一个IO,烧写进单片机全速跑,看不到IO口的跳变,也就是单片机没复位,单片机还是跑的杠杠的,这就尴尬了。
我想在MPLAB IDE中看看我的配置字是不是写进去了,结果没找到在哪里可以看配置字的值的地方。

楼主:
惊喜总是来的很突然,屏蔽掉主程序中的
//WDTCON = 0x25;
后,在主程序中取反的IO有反应了。也就是说看门狗启动了,然后用CLRWDT();
也能进行正常的喂狗操作。

这是什么道理?想不明白,复位时间约为2.1秒

网友B:
是不是有些开机默认使能或者设定的东西?

网友C:
真的不太会用matlab

网友D:
一般会默认使能吗

网友E:
如何查看特殊功能寄存器啊

网友F:
关闭看门狗不行吗

网友G:
在什么地方喂狗啊

网友A:
一般都不会用MCU内部的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