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池电压被拉低

楼主(2021-10-08):
电池电压被拉低

BAT电池电压为4.21V,在MCU_CTL给低电平的时候(直接短接到GND之后松开),Q5、Q1截止了,BAT_OUT输出已经为0,但是为什么BAT电池的电压会被拉到3.5V并保持?什么原因

网友A:
BAT和其它地方都没有任何连接?

网友B:
MCU_CTL悬空?

网友C:
最好测量电池的输入电流。

网友D:
用稳压电源供电 监控下电流
应该是其他地方 有耗电而且比较大 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稳压电源供电 监控下电流
应该是其他地方 有耗电而且比较大 拉低了

负载都断开了啊  此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短接到GND之后不要松开)

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和其它地方都没有任何连接?

已经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短接到GND之后不要松开)

是短接

网友F:
电池上应该有其它负载吧,要不就是你电池有问题,把电源分支一个一个断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