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579M例程问题:工程中必须有 MACAddr 变量符号,不能用其它符号代替,否则报错

楼主(2021-10-08):
问题如标题所描述,提示MACAddr 符号未定义,这个变量符号是原全程中的,我只是改成了MAC_Addr,代码里面也改了,编译提示报错,想不通
Error: L6218E:Undefined symbol MACAddr (referred from eth.o)
而且,eth.o也搜索不到文件

网友A:
eth.o是编译后的文件,你把例程的编译结果删了,再重新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h.o是编译后的文件,你把例程的编译结果删了,再重新编译。

我也知道.o文件是各个.c文件编译出来的,全盘搜索都没有eth.c   eth.h ,甚至eth.o也没有。而且也把obj文件夹里的文件都删除了再重新编译也是一样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经过测试,可以确定是由于 CH57xNET.LIB 的原因,不使用库里面的资源就不会报错
另外,在CH579xNET.h文件中,结构体_CH57x_SYS 中定义的 MacAddr是8个字节,即    UINT8    MacAddr[8]   ,不知道为什么不是6字节

楼主:
结帖,询问了官方技术,回复如下:
1. MACaddr这个不能修改,因为在以太网的Lib库里面,也会调用这个全局变量,所以不能修改。
2. _CH57x_SYS 结构体里面的MAC8字节只是为了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