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控制电路分析

楼主(2021-10-09):
Q12的作用在这里是上电后使得VCC延时输出吗?另外D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Q12的作用在这里是上电后使得VCC延时输出吗?”

是的。

“另外D2的作用是什么?”

防止输入电压跌落时C10上的电压直接反偏在Q12的be间。

HWM
看错,以为是Q12基极上的二极管(D11)。D2(稳压管)的作用为限压。

网友B:
Q12是慢启动电路,消除上电冲击

D2是钳位二极管,将MOS管的Vgs限制在15V,起保护作用

@xmar :C11才是软启动,Q12是缓启动
(1)Q12的作用:电源软启动;(2)D2的作用:保护P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2是慢启动电路,消除上电冲击

D2是钳位二极管,将MOS管的Vgs限制在15V,起保护作用

如果输入电压小于15V,那么D2就没有作用吧?MOS管的g极电压就等于R49和R2的分压???

HWM
是分压。若输入电压小于15V,D2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