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G/8H

楼主(2021-10-09):
STC8G/8H 1.无论 冷启动热启动  上电标志位  PCON_POF始终为0 ;2. 而且无论冷启动还是热启动 内存 00-FFH  自动清零  扩展的内存100H以上才不会清零(热启动);
一直没找到原因,用汇编和C各写的DEMO 测试没找到原因。请大侠指点。

网友A:
RAM清零的问题修改启动文件,这个PCON_POF寄存器就没办法了

网友B:
贴上程序就容易解决了

网友C:
你用汇编时是不是也包含了C51的启动文件了?道理上说内核硬件没理由自动清零的

网友D:
芯片出厂时,是不是已经有流水灯程序在里面了?我感觉就是这样,空白芯片其实不是空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