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 的加密能力怎么样

楼主(2021-10-09):
APROM容易读出来吗,SPROM呢,破姐成本大吗?有没有必要加个STC的芯片当做加密?

网友A:
论坛里问这个问题的很多,
我觉得,一般公司是不需要专门做特殊加密的。
这个问题,仁者见仁,看你产品的精致程度。

网友B:
所有的加密都能**,成本问题,看你的产品价值如何,芯片自身的加密可以适应一般的防盗,需要高级的另想办法,除了外挂加密芯片,也可使用加密烧录器对代码进行加密。

网友:
这东西需要看产品定位,需要在功能和成本上综合考虑,现在的厂商一般都有考虑这方面问题,一般都算是性价比较高的方案。

网友C:
没有**不了的加密,只是成本问题。
芯片本身加密,很便宜就能**了。
最好用MCU唯一ID和程序绑定,加大**的难度,增加**成本,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D:
这要看您的方案值多少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