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建工程中打不开MCC

楼主(2021-10-09):
我安装的MPLAB XIDE 版本V5.50 编译器XC8,MCC插件版本V5.0.0,自己新建的工程中打不开MCC,拷过来别人的完成的工程能开大MCC,请问怎么回事,自建工程点mcc后出现如下提示
MCC Content Manager Wizard
The selected device is not supported by any of the content types
MCC Classic
MCC Melody
MPLAB Harmony

网友A:
同问啊,一样的问题;
之前mcc是4.21时用的好好的;现在想降版本也不给降

网友B:
不支持芯片型号?

网友C:
同问,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D:
MCC5.0如果使用有问题,建议先降回MCC4.xx。同时MPLAB X IDE也可以降到5.5之前的版本,不然IDE会跳出提示你升级到MCC5.0的对话框。

网友A:
今天问了微芯的技术支持,说只有少数人发生这个问题,而我却很不幸三台电脑都是这样,暂时的解决方案是卸载mcc5.0插件,官网下载4.2.1,手动安装,禁用插件更新,至少能按以前的方式使用mcc了

网友E:
解决了吗?截个图看看。

网友F:
是的, 用MCC 5.0打不开 ,换回4.2.1 就可以,  开始还以为是芯片不支持这个型号,换了个常用了 一样打不开, 用老的MCC生成过的 也可以打开就新文件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今天问了微芯的技术支持,说只有少数人发生这个问题,而我却很不幸三台电脑都是这样,暂时的解决方案是卸载 ...

怎么禁用插件更新呢,  每次都是启动的时候自动新,要么直接禁止,  都是直接点右上角的 X ,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怎么禁用插件更新呢,  每次都是启动的时候自动新,要么直接禁止,  都是直接点右上角的 X ,  ...

把MPLAB X IDE也降到5.5以下。或者先禁止,等X IDE打开后,再在插件中使能MCC。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把MPLAB X IDE也降到5.5以下。或者先禁止,等X IDE打开后,再在插件中使能MCC。 ...

那样太麻烦了,   启动时弹出更新窗口 不要点更新 也不要点禁用,  直接点右上的 x 可以跳过 , 我以为可以禁用更新以达到快速启动的目的,更新直接手动就好了  ,  MPLAB X IDE 启动要检查一堆的东西,启动很慢, 如果不连网很快就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怎么禁用插件更新呢,  每次都是启动的时候自动新,要么直接禁止,  都是直接点右上角的 X ,  ...

plugin里有一个setting,我把左边四个复选都不选,暂时是这样不检查更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截个图看看。

我把plugins-settings这里截图了;官网下载的mcc4.2.1;手动安装是在Downloaded选项卡里面点add plugins进行安装的,nodeProvider里面有几个插件也需要一起安装;装好重启就像以前一样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把plugins-settings这里截图了;官网下载的mcc4.2.1;手动安装是在Downloaded选项卡里面点add plugins ...

en ,解决了就好。新版本的跟之前的版本改动太大了,好多人不适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把plugins-settings这里截图了;官网下载的mcc4.2.1;手动安装是在Downloaded选项卡里面点add plugins ...

5.0.0确实是有问题的,今天已经修复了,最新版本是5.0.3,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G:
自己工程有缺陷吧

网友H:
能版本回退吗

网友I:
会不会跟安装的系统也有关系啊

网友J:
如何找到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K(2025-09-08):
新建工程中打不开 MCC 可能是因为 devices 文件夹存在冲突,可删除 C:\Users\(用户名).mcc\HarmonyContent\Devices 下的文件后重试。也可能是版本过低,需更新 MPLAB X IDE。还可以尝试离线模式,下载 lib 文件后在插件选项中勾选离线并安装。

网友L:
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你的工程设置不正确导致的。请检查你的工程设置,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设备和编译器。

网友M:
你可以尝试重新安装MCC插件或者更新到最新版本,有时候版本不兼容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N(2025-11-03):
新建工程打不开 MCC 可能是版本不兼容,需确认 MPLAB X IDE 与 MCC 版本匹配;也可能是 MCC 未安装,在 IDE 的 Tools→Plugins 中安装;还可能工程配置问题,尝试新建工程并勾选 “Enable MCC”;若仍有问题,重启 IDE 或重装软件,确保路径无特殊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