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硬件初始化的时候,有先后顺序的要求么?

楼主(2021-10-09):
HC32F460例程移植到自己的程序中

发现硬件初始化先后顺序不同,会影响到各硬件的实际工作状态。

当前,先初始化按键和led在初始化8731可正常工作,

如果先初始化8731再初始化按键,那么第二行的按键无响应,

查了一圈,也没找到问题在哪?

网友A:
是不是初始化过程中有IO冲突了

网友B:
初始化顺序和你程序逻辑设计有关系

网友C:
之前ST的倒是遇到过类似的,

后来莫名的就没问题 了,

最终也不知道原因

网友D(2022-01-18):
这个时候,一定要静下来,看看这种逻辑关系

网友E:
要研究明白不好使的深层次原因,以后才能避免,不是仅仅换换顺序

网友F:
单步debug+看第二行按键相关IO的寄存器

网友G:
一般没有什么先后顺序的,
就是用到的时候,确定已经按需求完成初始化就可以

网友H(2022-02-22):
硬件初始化,肯定是有顺序的

网友I:
你试试,把时钟初始化放在后面,你看看是不是板子状态不对

网友J:
有的,一般是把重要的,或者涉及的多的外设或者寄存器做初始化

网友K:
一般都是先初始化时钟,存储,最后再初始化外设

网友L:
这个肯定是有顺序的,这种顺序自己多摸索一下就好了

网友M:
可能是外设的时钟没初始化导致的吧

网友N:
你发现的是对的,真的是这样,初始化是有顺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发现的是对的,真的是这样,初始化是有顺序的

有什么原则么

网友O:
你可以按照官方的初始化顺序操作,自己添加的外设,可以先排在后面

楼主:
不理解的是,初始化而已,为什么分顺序呢

网友P:
这个虽然没仔细去研究,但是有顺序应该有顺序的道理

网友Q:
华大的芯片现在还供货稳定么?你说的顺序肯定是有的,不然你把功能变量初始化完事儿了,但是外设没初始化,是不是功能变量就白初始化了

网友R:
不只是软件初始化有次序。硬件上电有时候有次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