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ME毀損,如何維修

楼主(2021-10-09):
我有多個Nu-Link-ME毀損,如何維修?

网友A:
买新的吧,48一个,也不贵

网友B:
国庆上新季~~

网友C:
维修成本太高了,闲鱼上可以可以买很多了。

网友D:
淘宝买个不带电平转换的简易 nulink 很香.

网友E:
如果你有多个Nu-Link-ME损坏,首先分析一下哪里坏了,是如何操作损坏的,想办法避免损坏

网友:
要看看为什么会坏这么多,还是挺皮实的才对。

网友F:
要修的话,先要找到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