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判断NAND FLASH的好坏

楼主(2021-10-09):
芯片型号:MT29F1G08ABADAWP-IT
用途:存储设备分钟数据

当前的检测判断为:写数据=读数据,判定合格。

遇到现象:设备上电,工作正常,持续工作2-3小时后,屏幕反应迟钝、卡死。

经排查,更换上述芯片后,问题解决,将上述问题芯片更换到正常设备,故障复现。

使用当前写数据与读数据对比的方法,不能排查芯片质量。

目前,采购协商退货,供应商要求我给出判断依据,说明质量问题,如何破?

网友A:
供货商耍无赖啊

网友B:
楼主买了多少片啊

网友C:
那他们能拿出解决方案来吗

网友D:
那就换货试试看

网友E:
这额型号的产品用的多吗

楼主:
采购不知道怎么沟通的,换了一批,问题解决。

但后面说是要提供检验方法,说是引脚带锡的,后面没法退换了。

网友F:
一般看型号,固定供货,问题不大
芯片怎么检验呢,总不能为了检验个芯片,建个厂吧

楼主(2021-11-09):
恩,确实应该建立可靠供应商名录的

网友G(2023-03-05):
找供应商要求换货

网友H(2024-05-01):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I: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J: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K: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L: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M: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N: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O: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P: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Q: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