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 硬件I2C问题

楼主(2021-10-09):
求大佬们帮忙看看刚开始搞编程,最近在学习GD32E503-Start的开发板,按照官方提供的固件库使用指南操作在使用硬件I2C的时候发现ADDSEND位一直不置1,导致程序一直卡在 while(!i2c_flag_get(i2c_periph,I2C_FLAG_ADDSEND));

检查硬件连接也没啥问题,把程序下进去之后,疯狂按复位,发现有那么几次ADDSEND被置1了,真的搞不清楚什么情况,求各位帮忙看看,代码是参照官方提供的例程写的,使用的是I2C1,PB10,PB11引脚
void lmp_reg_write(uint32_t i2c_periph, uint32_t lmp_reg, uint8_t datatransmit)
{
                while(i2c_flag_get(i2c_periph,I2C_FLAG_I2CBSY));
                i2c_start_on_bus(i2c_periph);
                while(!i2c_flag_get(i2c_periph,I2C_FLAG_SBSEND));
                i2c_master_addressing(i2c_periph,LMP_ADDR_WRITE,I2C_TRANSMITTER);
                while(!i2c_flag_get(i2c_periph,I2C_FLAG_ADDSEND));
                i2c_flag_clear(i2c_periph,I2C_FLAG_ADDSEND);
                while(!i2c_flag_get(i2c_periph,I2C_FLAG_TBE));
                i2c_data_transmit(i2c_periph,lmp_reg);
                while(!i2c_flag_get(i2c_periph,I2C_FLAG_TBE));
                i2c_data_transmit(i2c_periph,datatransmit);
                while(!i2c_flag_get(i2c_periph,I2C_FLAG_BTC));
                i2c_stop_on_bus(i2c_periph);
                while(I2C_CTL0(i2c_periph)&0x0200);
}

供电我是直接用usb线接到电脑上,连的gd-link那个usb口,也方便烧录。

楼主:
找到原因了,用万用表测各路电源输出,由于是用几块开发板搭建的电路,发现GD32开发板的地和芯片调理电路模块的地之间存在压差,将地接出短接,问题解决,程序没问题

网友A:
看来是没有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