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看反向耐压

楼主(2021-10-09):
测量结果:
               Vin=900V,VR=900V

               Vin=950V,VR=780V
               Vin=1000V,VR=780V
              。。。。。。

这个二极管耐压算900V,还是780V?

@hk6108 :是的,实际上输入920V,输出也是920V,输入电压再往上就击穿了,一旦击穿,输出电压降到780V
当 Vin 900V 时,VR 也是 900V ?!

网友A:
真正应用1000V系统 ,各项考虑
至少选用耐压1200V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应用1000V系统 ,各项考虑
至少选用耐压1200V  以上

用于380V整流,标称耐压1200V,实测击穿电压800V左右

网友B:
VR值与IR,温度相关
规格书中的VR使用的是短脉冲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值与IR,温度相关
规格书中的VR使用的是短脉冲测试

短脉冲不短脉冲再议,我的意思是900V不击穿,电压再升高后击穿了,击穿的电压下降到780V,那么这个击穿电压怎么算,算击穿那一刻的输入电压,还是输出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短脉冲不短脉冲再议,我的意思是900V不击穿,电压再升高后击穿了,击穿的电压下降到780V,那么这个击穿电 ...

算击穿那一刻的输入电压,击穿了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击穿那一刻的输入电压,击穿了就坏了。

不会坏的,有限流电阻在,不会坏的,不然耐压测试仪怎么用,测一个坏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坏的,有限流电阻在,不会坏的,不然耐压测试仪怎么用,测一个坏一个 ...

你把做过实验的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一下正反向压降。

网友D:
VR反向耐压一般有两个参数,有效值和最大值,有效值是指能够长期正常工作的耐压值,最大值是指短时间内能承受的耐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VR反向耐压一般有两个参数,有效值和最大值,有效值是指能够长期正常工作的耐压值,最大值是指短时间内能承 ...

你的意思900V是最大值,780V是有效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脉冲不短脉冲再议,我的意思是900V不击穿,电压再升高后击穿了,击穿的电压下降到780V,那么这个击穿电 ...

你这个不是击穿后电压下降到780V。
是击穿后漏电流增大功耗增大温升增大IR增大100K电阻压降增大二极管电压减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脉冲不短脉冲再议,我的意思是900V不击穿,电压再升高后击穿了,击穿的电压下降到780V,那么这个击穿电 ...

先搞懂规格书中耐压的定义及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击穿后电压下降到780V。
是击穿后漏电流增大功耗增大温升增大IR增大100K电阻压降增大二极管电 ...

我上面画的只是示意图,实际测试是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测的,按照手册上的说明测试,将X轴扫描电压调到900V时,不会击穿,测不出击穿电压,将扫描电压抬高到950V左右,出现击穿曲线,击穿电压约780V。所测管子标称耐压1200V。所施加的电压其实正是脉冲电压。

楼主:
同样型号的进口管子测出来的曲线是这样的:
国产管子价格2.2元,进口的15元,用不起进口的。

网友B:
硬击穿与软击穿的区别。
不同特性的二极管吧。

网友E:
那只是本土跟进口的比较,同产地同批次的又如何,还有,这是一般的二极管,不是稳压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上面画的只是示意图,实际测试是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测的,按照手册上的说明测试,将X轴扫描电压调到900V ...

不合格,耐压不够,换一家的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900V是最大值,780V是有效值?

是的,你看下数据手册里面的参数指标详细描述,说的很清楚啊,实际选型时,要按照有效值来选,且高于你系统的最大电压值1.4倍左右,是最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合格,耐压不够,换一家的试试

换了N家了,这一家的一致性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你看下数据手册里面的参数指标详细描述,说的很清楚啊,实际选型时,要按照有效值来选,且高于你系 ...

我是按照《GB4940-85》标准测试的,进口管子测试结果跟厂家手册一致,国产的严重虚标。
另外,我画的是测试示意图,实际上我测的是可控硅耐压,不过测试电路和二极管一致,就用二极管代替了。

实际测试电路如下:反向耐压测试就是将可控硅A、K掉个头,G悬空,测试结果正向耐压和手册一致,反向耐压只有手册上指标的60-70%。进口管子正反向耐压均达到手册上的指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GB4940-85》标准测试的,进口管子测试结果跟厂家手册一致,国产的严重虚标。
另外,我画的是测 ...

国产的怎么说勒,毕竟国内的半导体技术都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快速发展起来的,你若是多看点国产器件的技术手册,你会发现很多指标、曲线图啊这些和老外的一模一样,所以国产虚标这个,很正常。只是在选型时,劲量选择头部企业,增加余量和保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怎么说勒,毕竟国内的半导体技术都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快速发展起来的,你若是多看点国产器件的技术手 ...

我的困惑在于:施加900V电压,管子不击穿,电压增加一点,加到950V电压,管子击穿,击穿后的曲线显示击穿电压780V左右,那么,我怎么看这个击穿电压,是900V(950V)呢,还是780V。还有,19年到20年上半年,随便买的管子很少出问题,20年下半年开始,大面积出问题,和我生产一样产品的大厂家,也是在那个时期,用的可控硅大面积出现问题。我就怀疑,在某个时间段内,国产芯片用的晶圆是不是出了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困惑在于:施加900V电压,管子不击穿,电压增加一点,加到950V电压,管子击穿,击穿后的曲线显示击穿 ...

击穿电压以反向电压有效值为准,900V是允许加在二极管上面的短时最大电压。你的怀疑不排除,因为其实很多厂家都是买的别人的晶圆,不论是上游材料端,还是下游成品设计端,都有可能因产品批次质量问题,导致成品不合格,这种情况,我们公司这2年也是经常遇到,估计和疫情还是有点关系,产品质量管控不到位。

网友G:
耐压按Vin、VR的峰值并留取适当余量来选择。就楼主帖的情况,选1500V耐压的管子。

网友H:
反相耐压,这个跟温度也存在关系的
实际使用也还得看电流,压降等 计算温升这些后综合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反相耐压,这个跟温度也存在关系的
实际使用也还得看电流,压降等 计算温升这些后综合选型 ...

我不是说选型,是说输入900V不击穿,超过900V击穿了,击穿后的电压是780V,那么,我是把这个管子看成耐压900V还是780V?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说选型,是说输入900V不击穿,超过900V击穿了,击穿后的电压是780V,那么,我是把这个管子看成耐压 ...

按900V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