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用芯圣mcu实现NEC红外遥控解码-源码

楼主(2021-10-09):
/********************************测试源码如下*************************************/

#include "HC89F003.h"
#include "TM1650.h"   //引入数码管用作代码调试

//定义键码
#define IR_KEY_A 0XFFA25D
#define IR_KEY_B 0XFF629D
#define IR_KEY_C 0XFFE21D
#define IR_KEY_D 0XFF22DD
#define IR_KEY_E 0XFFC23D
#define IR_KEY_F 0XFFB04F
#define IR_KEY_OK 0XFFA857
#define IR_KEY_S 0XFF02FD
#define IR_KEY_X 0XFF9867
#define IR_KEY_Z 0XFFE01F
#define IR_KEY_Y 0XFF906F

#define IR_KEY_0 0XFF6897
#define IR_KEY_1 0XFF30CF
#define IR_KEY_2 0XFF18E7
#define IR_KEY_3 0XFF7A85
#define IR_KEY_4 0XFF10EF
#define IR_KEY_5 0XFF38C7
#define IR_KEY_6 0XFF5AA5
#define IR_KEY_7 0XFF42BD
#define IR_KEY_8 0XFF4AB5
#define IR_KEY_9 0XFF52AD

//定义引脚
#define     IN2     P0_6              //之前是P2_7   外部中断6

//定义变量、引脚
volatile unsigned long timerCount=0;  //定时器计数
unsigned char  irdataCount=0;        //自加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int xdata ircode[33];             //红外代码接收缓冲区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hexData[4]={0};             //红外代码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int testArr[50]={0};
bit readStart = 0;
bit isEnd = 0;
unsigned long longZero = 0x00000000;

//定义函数
void System_init(void);
void Timer3Init(void);
void GPIO_init();
void Int6Init(void);
void parseRevdata();
void Uart1_init(unsigned long BaudRate);
void UART1_SendByte(unsigned char temp);
//void Delay_1ms(unsigned short ms);

void main(){
  System_init();
  GPIO_init();
  Timer3Init();
  Int6Init();
  Uart1_init(9600);
  EA=1;
//  Delay_1ms(1000);
//  UART1_SendByte('a');

  while(1){
    if(isEnd){       //数据读取完成 开始解析数据
      unsigned long parseResData;
      unsigned char result;
      isEnd=0;
      parseRevdata();
      parseResData=(unsigned long) ((longZero|hexData[0])<<24)+((longZero|hexData[1])<<16)+((longZero|hexData[2])<<8)+((longZero|hexData[3]));
      switch(parseResData){
        case IR_KEY_A:
          UART1_SendByte('A');
          result= 'A';
          break;
        case IR_KEY_B:
          UART1_SendByte('B');
          result= 'B';
          break;
        case IR_KEY_C:
          UART1_SendByte('C');
          result= 'C';
          break;
        case IR_KEY_D:
          UART1_SendByte('D');
          result= 'D';
          break;
        case IR_KEY_E:
          UART1_SendByte('E');
          result= 'E';
          break;
        case IR_KEY_F:
          UART1_SendByte('F');
          result= 'F';
          break;
        case IR_KEY_S:
          UART1_SendByte('S');
          result= 'S';
          break;
        case IR_KEY_X:
          UART1_SendByte('X');
          result= 'X';
          break;
        case IR_KEY_Z:
          UART1_SendByte('Z');
          result= 'Z';
          break;
        case IR_KEY_Y:
          UART1_SendByte('Y');
          result= 'Y';
          break;
        case IR_KEY_OK:
          UART1_SendByte('K');
          result= 'K';
          break;
        case IR_KEY_0:
          UART1_SendByte('0');
          result= '0';
          break;
        case IR_KEY_1:
          UART1_SendByte('1');
          result= '1';
          break;
        case IR_KEY_2:
          UART1_SendByte('2');
          result= '2';
          break;
        case IR_KEY_3:
          UART1_SendByte('3');
          result= '3';
          break;
        case IR_KEY_4:
          UART1_SendByte('4');
          result= '4';
          break;
        case IR_KEY_5:
          UART1_SendByte('5');
          result= '5';
          break;
        case IR_KEY_6:
          UART1_SendByte('6');
          result= '6';
          break;
        case IR_KEY_7:
          UART1_SendByte('7');
          result= '7';
          break;
        case IR_KEY_8:
          UART1_SendByte('8');
          result= '8';
          break;
        case IR_KEY_9:
          UART1_SendByte('9');
          result= '9';
          break;
        default:
          UART1_SendByte(0);
          result=0;
          break;
      }
    }
  }
}
//引脚初始化
void GPIO_init()
{
  P1M0=(P1M0&0XFF)|0X88;          //OUT3  P11 推挽输出  //OUT4  P10 推挽输出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tem_init(void)
{
    WDTCCR = 0x00;                              //关闭看门狗
    while((CLKCON&0x20)!=0x20);            //等待内部高频晶振起振
    CLKDIV = 0x02;                                    //CPU时钟2分频,确保在进行RC32分频时CPU时钟小于20M
    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时钟为主时钟,且内部高频RC2分频,
    while((CLKSWR&0xC0)!=0x40);            //等待内部高频切换完成
    CLKDIV = 0x01;                                    //CPU时钟1分频
    BORC=0xc2;
    BORDBC=0x06;        //V3.0版本加入
}

//定时器3初始化
//时钟频率:16.000MHz
//定时长度:50微秒
void Timer3Init(void)
{
    T3CON &= 0xCF;//1分频
    T3CON &= 0xFC;//系统时钟Fosc
    TH3 = 0xFC;//初值高8位
    TL3 = 0xE0;//初值低8位
    T3CON &= 0x7F;//清除中断标志
    ET3 = 1;//使能中断
    T3CON |= 0x04;   //开启定时器
}
//外部中断6初始化
void Int6Init(void)
{
    P0M3 = P0M3&0xF0|0x02;          // IN2  P06  上拉输入(非施密特)
    PITS1 = (PITS1&0xCF)|0x10; //INT6下降沿
  PINTE0 |=0x40;   //允许该INT6中断
    IE1 |=0x40;  //允许 INT2~INT7 中断
}

//T3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3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T3_VECTOR
{
    //具体代码
  timerCount++;
  T3CON &= 0x7F;//清除中断标志
}

//INT1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NT6Interrupt(void) interrupt INT2_7_VECTOR  //外部中断时无法实时读取定时器的值 读到定时器的是一个固定值
{

  if(timerCount>300){ //如果时间大于15ms 检测引导码起始段
    readStart = 1;    //读数据标识
    irdataCount = 0;   //将数据读取标识位值0
  }
  else{
    if(readStart){
      ircode[irdataCount] = timerCount; //当前中断为上一个信号的结束,下一个信号的开始
      showNumberDec(ircode[32]);
      irdataCount++;
      if(irdataCount>=33){                                                  //数据的终止码
        readStart=0;
        irdataCount =0;
        isEnd=1;              //数据接收完成标志
      }
      else if(irdataCount==1&&timerCount>225&&timerCount<230){              //重复码的终止码
        readStart=0;
        irdataCount =0;
        isEnd=1;
      }
    }
  }
  timerCount=0;
  PINTF0 &= ~0x40;  //清除中断标志
}

void parseRevdata(){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revdata=0x00;
  if(ircode[0]>272&&ircode[0]<278){ //判断是数据引导头
    for(i=1;i<33;i++){
      if(ircode[i]>18&&ircode[i]<24){
//        UART1_SendByte(0);
        revdata<<=1;
      }
      else if(ircode[i]>40&&ircode[i]<45){
//        UART1_SendByte(1);
        revdata<<=1;
        revdata |=0x01;
      }
      if(i%8==0){
        hexData[i/8-1]=revdata;
        revdata = 0x00;
      }
    }
  }
  else if(ircode[0]>225&&ircode[0]<230){  //判断第一位是重复码
    for(i=1;i<33;i++){
      if(ircode[i]>18&&ircode[i]<24){
//        UART1_SendByte(0);
        revdata<<=1;
      }
      else if(ircode[i]>40&&ircode[i]<45){
//        UART1_SendByte(1);
        revdata<<=1;
        revdata |=0x01;
      }
      if(i%8==0){
        hexData[i/8-1]=revdata;
        revdata = 0x00;
      }
    }
  }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short ms)        //2mhz时钟
//{
//    unsigned short i,j;
//    for(i=ms;i>0;i--)
//        for(j=1600;j>0;j--);
//}
/********************************************--串口函数--********************************************************/
void Uart1_init(unsigned long BaudRate)
{
    unsigned short temp;
    unsigned char ch,cl;

    T4CON = 0x06;                        //T4工作模式:UART1波特率发生器 分频比一直在调整,以实际为准
    if(BaudRate==115200)
        temp=65536-(1000000/BaudRate)-1;    //分频系数为16的计算公式 -1是为了减少当波特率为115200时的误差
    else
        temp=65536-(1000000/BaudRate);    //分频系数为16的计算公式
    ch=(temp>>8)&0xff;
    cl=temp&0xff;

    TH4 = ch;
    TL4 = cl;                            //波特率9600

    P2M0=(P2M0&0X0F)|0X80;            //P21推挽输出        TX1
    P0M1=(P0M1&0X0F)|0X20;            //P03上拉输入        RX1

    TXD_MAP = 0x21;                        //TXD1映射P21
    RXD_MAP = 0x03;                        //RXD1映射P03

    SCON2 = 0x02;                        //8位UART,波特率可变
    SCON = 0x10;                        //允许串行接收
}

void UART1_SendByte(unsigned char temp)
{
    SBUF=temp;        //串口1发送
    while(!(SCON & 0X02));    //等待发送完成
    SCON &=0XFD;            //清除发送标志位
}

网友A:
正好用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B:
这一堆代码,没有原理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堆代码,没有原理图么

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东东,很棒的。很好的。

网友D(2021-11-10):
这个用的是定时器吗?

网友E:
捕获时钟长度吗

网友F:
可以做nec发送吗

网友G:
芯圣mcu效果怎么样

网友H:
这个3.8khz调试的信号吗

网友I:
地址位不需要取反吗

网友J:
求工程源文件吧。

网友K:
HC89F003是多大频率的呢

芯圣一级代理现货供应 需要芯圣ic可联系 企鹅号2914373240 价格优势

网友L:
TM1650有原理图吗

网友M:
这个解析速度怎么样

网友N:
可以搞个自适应红外编码解码

网友O:
万能解码器是这样弄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万能解码器是这样弄出来吗

不是吧  这个只是简单的适用芯圣的NEC协议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HC89F003是多大频率的呢

16MHz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芯圣mcu效果怎么样

very good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求工程源文件吧。

有区别么 新建个工程  新建个main.c文件 拷进去就完事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解析速度怎么样

还可以吧 挺快的

网友P(2021-12-27):
省事就用YiRTX05e万能红外编解码芯片,UART接口。

网友Q:
单片机红外NEC编码解码!

网友R:
红外遥控是怎么解码的?

网友S:
编码方式除了NEC还有哪些?

网友T:
红外遥控怎么编协议

网友U:
如何 仿真NEC编码红外摇控器

网友V:
红外遥控解码与射频遥控解码有什么区别

网友W:
红外遥控器编码方式未知,如何进行解码并得到码值

网友X:
如何编写红外遥控器 客户码

网友Y:
遥控出的信号怎么样可以被红外接收器识别

网友Z:
分析红外NEC信号时要注意什么

网友T:
怎么接收解码

网友S:
如何用NEC协议红外控制空调进行除湿制冷等功能

网友R:
采用NEC格式的

网友Q:
求nec红外遥控解码程序?

网友W:
红外解码与控制应该怎么去学

网友V:
怎么用红外遥控解码值控制单片机的I/O口

网友U:
如何红外遥控解码?

网友Z:
遥控器红外编码遵循什么协议

网友Y:
nec电视遥控器代码是多少?

网友X:
nec红外编码发射用示波器测试怎么没有38k

网友AA:
解码速度怎么样

网友A:
可以做成自适应红外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自适应红外解码

只要技术牛X 做什么都行

网友AB:
参考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AB:
楼主有自动学习编解码的例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有自动学习编解码的例程嘛?

我的研究仅限于此……不好意思

网友AC(2022-02-12):
红外遥控的编码目前广泛使用的是:NEC Protocol的PWM

网友V:
使用逻辑分析仪分析红外NEC信号时要注意什么?

网友AD:
NEC格式 与 9148格式 的优缺点.

网友AE:
如何将遥控器按键代码写入红外遥控器

网友X:
了解一下红外遥控的原理和NEC协议。

网友AF:
红外遥控器编码方式除了NEC还有哪些?

网友F:
用单片机实现红外遥控解码的详细过程。

网友AG:
可以做成自动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