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自动重启,怎么查问题?

楼主(2021-10-09):
F407的片子,板子批量用了挺长时间了。

最近生产反馈,个别板子非常容易重启。

排查定位在复位按键附近,
复位按键靠近板子边缘,有时候,手在附近,或者点击屏幕的时候,会发生重启现象。

怀疑是这两天干燥,有带静电的可能

现在用704把复位按键周围封一下,有改善,机会未再发生重启现象。

只能这么临时解决了,如果想具体追溯,可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接上示波器跟踪一下复位信号变化

网友B:
楼上提的建议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上示波器跟踪一下复位信号变化

这种没用的,明显外部的随机干扰。

网友D:
能找到重启的位置吗

网友E:
看一下瞬间电压会不会掉下去

网友F:
是重头开始运行程序吗

网友G:
用示波器监测一下

网友H:
换一个芯片也是这个现象吗

楼主:
问题是,
没有规律,随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