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333做设计跟随器失败,输出电压异常

楼主(2021-10-09):
Vref是通过基准芯片产生2.5V电压基准,然后通过虚短原理应该4脚也会产生2.5V电压,在R8上产生2.5mA恒流电流,但是现在测量发现4脚输出为0V,这是哪里设计有问题吗?

@cjseng :请问3 4脚为什么要兑换啊 我看网上的都是这样的啊
把MOS管换成三极管,另外运放3、4引脚对调一下

网友A:
这里,你好像采用了一个P MOS管子,用的是漏极输出,则实际上这是一级倒相,接到运放后,如果将R8看作输出端,则原来反相输入端变成同相端,而同相输入端变成反相端。这是明显的线路错误。
运放栅极驱动,你还必须关注的是栅极驱动电压是不是能达到MOS要求。这里运放供电才3.3V,假定MOS管开启电压为大于3.3V则MOS管还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这个你可以到MOS的手册上去检查。根据你需要恒流的要求,这里mos管应该采用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你好像采用了一个P MOS管子,用的是漏极输出,则实际上这是一级倒相,接到运放后,如果将R8看作输出 ...

我看网上的图都是基准出来的电压姐运放正输入端,意思是我的基准电压要接负输入端吗?

网友B:
你把Q1改成3400(NMOS)就可以了  你这没有反馈呀!  运放与NMOS组成的恒流源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的图都是基准出来的电压姐运放正输入端,意思是我的基准电压要接负输入端吗?
...

首先,管子用NMOS基本上没法输出3V的基准,因为你运放供电实在太低了,栅极至少需要输出电压+MOS开启电压,算非常低的开启电压1V,那么运放需要输出4V去驱动栅极,所以做不到。
根据你开始2.5V的基准,则开启电压为1V,栅极驱动为3.5V还是超过你标的运放电源电压,所以,这里到还真是只有PMOS才能用,但是PMOS漏极输出,则组成倒相级,所以运放反馈和输入必须对调,由于该级有增益,所以运放系统等效开环被增加,低增益跟随可能会产生自激等不稳定状态,可能需要额外的补偿措施来稳定工作状态。
用NMOS是不可能的,再低的开启电压,都大于1V左右,所以没法处理2.5V电压,至于用NPN管子,小电流时候,基极为0.7左右,则可以工作,但当电流稍大,基极大于0.8V则输出不可控,因此非常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管子用NMOS基本上没法输出3V的基准,因为你运放供电实在太低了,栅极至少需要输出电压+MOS开启电压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