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USART1有BUG吗?

楼主(2021-10-09):
USART1通信时间长了(9天或更多时)之后,大概率出现串口无法接收数据,软件复位串口无效,重新烧录程序无效,数据确定已到CPU管脚,只能断电重启才恢复正常,求助!!!!!!!!!!!!!!!!!!补充:串口能正常发送数据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应用程序逻辑处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应用程序逻辑处理有问题

软件复位串口和MCU芯片复位都无效,可以排除应用程序逻辑处理问题

网友B:
把硬件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C:
是单片MCU出现这个问题,还是批量MCU都有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单片MCU出现这个问题,还是批量MCU都有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啊

大概50%的产品会出现问题,概率太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概50%的产品会出现问题,概率太高

单片机不算是工业类稳定的控制器,受到干扰容易出问题,如果要可靠性就上PLC,或者使用pic单片机

网友E:
407我都用了好几年了,串口都没遇到这个

网友F:
没有过这么长时间的测试,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G:
楼主指的是哪种bug?

网友H:
逻辑处理的对吗

网友I:
是不是程序死机了啊

网友J:
我觉得不是串口的问题

网友K:
再次运行之后还是这个现象吗

网友L:
侧重怀疑硬件方面的问题,检查下boot脚、vcap脚的焊接及电平情况。

网友M:
表示从来没有遇到过,还工作9天之后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