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输出的PWM占空比无法完全达到100%?

楼主(2021-10-09):
stm32f107输出的PWM占空比无法完全达到100%?

楼主:
使用内部时钟,系统时钟36MHz。
定时器3输出pwm,频率1KHz,自动重载值2000。占空比为100%时,输出比较值设为2000,可是输出的PWM占空比并不是100%,把输出比较值设为2001就可以达到100%,

网友A:
使用标准库和cubeMX+hal库配置

网友B:
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C:
那就设2001,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D:
也许本来就应该是2001呢,

网友E:
具体要看手册

楼主:
目前没啥问题

网友F:
达到100% 就是 高电平!常高

网友G:
对于极性选择为高有效,PWM1模式下,CCR要设置得比ARR大时才会100%高电平。

网友H:
这里有篇**可以参考下。里面有提到相关话题。STM32定时器停止PWM输出时的电平话题

网友I:
那还能叫pwm波吗

网友J:
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K:
就是一直持续低电平或者高电平了

网友L:
可能是设置的值有问题

网友M:
那为什么还要说成是pwm呢

网友N:
本来就是这样配置的,上面@shimx 有贴图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