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的eeprom写0就出错了

楼主(2021-10-09):
STM32L152的eeprom写0就出错了

楼主:
使用STM32L152自带的EEPROM时,写除了0以外的其他数据时都没问题(直接调用的库函数,没有任何判断条件),当写0时程序就死在那个位置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只能写入非零值?

网友C:
报的什么错啊

网友D:
擦除了吧这是

网友E:
其他值可以写入吗

网友F:
会不会是默认结束了

网友G:
是不是需要加一下转义字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