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2线总线既可以通讯也可以供电

楼主(2021-10-09):
有没有2线总线既可以通讯也可以供电

楼主:
mbus总线供电能力太弱,低压载波有没有24v的?求推荐

网友A:
单位用的2总线就是可以通信还可以供电的,不过电路都是用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自己搭建的

网友B:
电力载波

网友C:
5V代表低,12V代表高,然后用DCDC去降压供电

楼主:
距离可以达到多远?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传统电话线。

网友F:
2线制的4-20mA电流输出信号

网友G:
18B20就可以啊

网友H:
你说的就是寄生电源那种的把

网友I:
2线制的4-20mA电流输出信号,hart

网友J:
当然可以了啊

网友K:
ds18b20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L:
应该说的是寄生电源

网友M:
2总线就是一种总线的形式啊

网友N:
哇 传统的电话线 那个不是电流的信号 吗

网友O:
电话线不是二总线的

网友P(2022-04-28):
有的,我就有这块的产品,电源二总线供电,有兴趣了解吗

网友Q(2023-01-12):
引用 网友P:
有的,我就有这块的产品,电源二总线供电,有兴趣了解吗

請問方便聯繫下嗎 QQ 3495693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