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WM波的问题

楼主(2021-10-09):
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F4VET6,开发环境KEIL,PWM波硬件接的是PE14,定时器1的第四个通道。
我参考正点原子F4的例程,改了一下:
//TIM1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1_PWM_Init(u32 arr,u32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TIM1时钟使能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ORTE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4,GPIO_AF_TIM1); //GPIO14¸复用为定时器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E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E1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rr;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TIM1 Channel4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1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ENABLE);//ARPE使能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

主程序:
TIM1_PWM_Init(500-1,84-1);
        TIM_SetCompare4(TIM1,250);
可是没有波形。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没有使能主输出

网友B:
即MOE没有置位

网友C:
没有配置对吧

网友D:
最好参考官方的代码。

网友E:
木有使能输出吧

网友F:
在哪里使能呢

网友G:
原子的代码也很好的

网友H:
MOE这位是表示什么呢

网友I:
需要使能 一下这个功能

网友J:
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