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贴片焊盘 的 组焊层

楼主(2021-10-09):
看了别人发给我的两个板子的PCB ,发现一些元器件贴片封装有些差别。那就是,一个PCB上的封装没有阻焊层,但是另外一个都有。双击看一下,没有的那个仅仅是toplayer, 而有的有三层,分别是toplayer ,toppaste和topsolder。 总之就是这里的没有阻焊层的焊盘我不明白。如果没有这个,不就没有开窗吗?

网友A:
怎么焊接呢?

网友B:
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有些人也有这些问题。但是别人的回答是没有开显示而已,其实是有的。

网友C:
贴图看下呗

楼主:
两个板子的焊盘见如下图所示,当然个是底层的一个是顶层的,不重要了!

网友D:
将通道0接地和接vref,是否为0和3ff?

网友E:
有些是新手做的封装,新手不懂。没阻焊层是不能做焊盘的!

网友F:
如果不是做焊盘没阻焊层的没事

楼主:
嗯,懂了,解决了,谢谢解答

网友G:
随便找本书,那几个器件练练就知道了

网友H:
难道不是都因该有阻焊层吗

网友I:
自己多画画就知道了

网友J:
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K:
请问什么叫开窗

网友L:
阻焊层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M:
没有阻焊层有可能焊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