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编程警告问题

楼主(2021-10-09):
..\..\User\stm32f10x_it.c(155): warning:  #767-D: conversion from pointer to smaller integer
                labviewtempexp=(uint16_t)(USART_ReceiveData);

不知道这问题怎么解决,指针到小整型转换错误,并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warning会很影响程序

网友A:
USART_ReceiveData无论是函数还是数组都是代表的是指针,但是等号左边的是一个整形类型的变量

网友B:
想获取USART_ReceiveData中数据而不是它的地址,所以你这样做是不恰当的

网友C:
labviewtempexp 也应该是个指针变量 然后labviewtempexp=(uint32_t)USART_ReceiveData;
或者labviewtempexp是个uint16_t的变量 labviewtempexp=(uint16_t)(*USART_ReceiveData);

网友D:
如果USART_ReceiveData是函数请加上括号,如果USART_ReceiveData是数组请加上下标

网友E:
(uint16_t) 表示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F:
两个变量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G:
假设你是uint32_t转uint16_t,那肯定会有warning,具体会不会丢数据要看你的32位数的高16位是不是0.

网友F:
指针变量是32位变量,不能转成16位,地址不就丢失了?但是可以把指向的内容强制转换 (uint16_t *)

网友H:
警告是不是可以忽略啊

网友I:
运行不出错就可以吧

网友J:
不能强行转换数据类型

网友K:
会产生数据丢失

网友L:
极有可能越界

网友M:
定义的数据类型换一下

网友N:
是不是每次都要0错误0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