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使用内部晶振可以实现USB连接吗

楼主(2021-10-09):
STM32F103使用内部晶振可以实现USB连接吗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

楼主:
做个很简单的东西,需要用的管脚比较多,把接晶振的管脚都用了

楼主:
现在想在产品上增加USB的连接功能,不知道没有外部晶振,只用内部时钟,可不可以

网友B:
应该不行,全速USB对时钟的要求记得是0.2%,STM32F103内部RC时钟精度大致能到1%。

网友C:
印象里绝大多数MCU的内部RC时钟精度好的能到1%左右。

网友D:
应该可以的。
    我的USB转RS-485,用的就内部晶振。((8/2)*12)=48MHz.

楼主:
追问一下,可以实现USB进行程序升级吗

网友E:
要注意,暂时可以用不代表长久可以用。如果这么做产品,那么做出来低劣的东西,最后可能害人、害自己。

网友F:
估计通不过USB的CERTIFICATION

楼主:
CP2102也是没有外部晶振的,那就是说它肯定用的是内部晶振,难道它的内部晶振的精度很高?!

网友G:
有人试过了?感觉不行,CP2012内部会用USB的动态输入调整内部频率。

网友H:
内部精度应该不够的,除非datasheet专门提到精度足够

网友I:
STM32F103C8T6已经测试成功了内部晶振48MHz的USB完全ok

网友J:
修改system_stm32f10x.c中的SystemInit()改为如下代码(寄存器版本也差不多)

void SystemInit (void)
{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 select HSI as PLL sourc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I_Div2;

                //PLLCLK=8/2*12=48M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MULL12;

                 /* HCLK = SYSCLK/1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0x08)
            {
            }

         SetSysClock();
}
然后在USB时钟配置中设置不分频,即Div1
        /* Select USBCLK source */
        RCC_USBCLKConfig(RCC_USBCLKSource_PLLCLK_Div1);

结束

网友E:
关于使用内部晶振时候STM32F103最大能运行频率问题;由于8Mhz的HSI必须除以2到PLL倍频器,PLL倍频系数=(x2,3,4...16),PLL倍频系数最大为16,所以使用内部晶振时候最大可以8/2*16=64MHz

网友K:
但是USB的话只能选择48Mhz了

网友L:
还有HSI有1%误差问题,有待我后续测试补充吧,目前没问题

网友M:
稳定性如何呢?有出现问题吗?

网友N:
好像有点费劲啊

网友O:
看时钟能不能配置上啊

网友P:
最低的速度也不够吧

网友Q:
够呛 速度达不到

网友R:
有手册说明 使用USB外设需基于外部HSE时钟源。

网友S:
可以试试看能不能运行

网友T:
这个运行速度是不是也够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