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这个表达形式在程序中该如何写呢

楼主(2021-10-09):
STM32F4 TA寄存器中CCISx这一位决定了输入端,CCIS_0对应CCIxA,CCIS_1对应CCIxB,x是确定选择A中具体的哪个输入口,但这个表达形式在程序中该如何写呢?
以TA0为例,当你设置TA0CCTL2时,CCISx对应的值分别为CCI2A  CCI2B  GND  VCC;当你设置TA0CCTL3时,CCISx对应的值分别为CCI3A  CCI3B  GND VCC,以此类推

网友A:
具体使用哪个引脚,这和IO端口的复用功能设定有关系,需要参照相应器件型号的数据手册中的表格数据

网友B:
大多数情况下默认就可以了,定时器的捕获引脚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C:
你直接写入数据不就行了吗

网友D:
这样看根本看不懂是什么含义的..

网友C:
赋值为0还是赋值为1呢?

网友E:
好像节省不了代码

网友F:
只能挨个的写了

网友G: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H:
想要怎么赋值呢

网友I:
楼主想直接循环赋值吗

网友J:
跟赋值多少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