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发送数组问题

楼主(2021-10-09):
const unsigned char ESPC_COMMAND[]={'A','T','+','R','S','T','F',0x0d,0x0a};
void SendData_String(unsigned char *str,int strlen)
{
  while (strlen--)
   {
    Send_Uart(*str);
    str++;
   }
}

SendData_String( ESPC_COMMAND ,9);

楼主:
我编译的时候会报警
warning: passing argument 1 of 'SendData_String' discards 'const' qualifier from pointer target type

网友A:
是不是需要加一个反斜杠啊

网友B:
别定义为常量

网友C:
指针数据不可以定义为常量吗

网友D:
不太理解这个错误信息

网友E:
貌似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F:
为什么要定义为常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