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两个局部变量val1和val2的显示实验

楼主(2021-10-09):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define CONST 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x=1,y;

while(1)
{

y=x*CONST;
for(i=0;i<250;i++)//说明就说这句是用于点亮两个数码管的,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如果撤消这句话的话就直接显示50了,我这个程序的位码是没有错的,因为开发板的硬件是这样的,望大家指教下。

{P1=seg[y/10];
P0=0x06;
delay(1);
P1=seg[y%10];
P0=0x07;
delay(1);
}
if(x<25)x=x+1;
}
}

网友A:
循环都去掉了,只执行一次了..

网友B:
你这个for(i=0;i<250;i++) 就是不去除效果和你看到的一样 程序有问题 你在if(x<25)x=x+1后面再加一句 “x=1;”试试。

网友C:
感觉这加语句相当与一个延时

网友C:
看一些程序,有的用的while(1),有的用的for(;;),这不都一样吗,什么区别

网友B:
if(x<25)x=x+1;之后怎么处理,x加到25之后怎么办

网友D:
根据人眼的频率来定的。

网友E:
循环去掉只执行一次

网友F:
一个是有条件的 一个是无条件执行的

网友G:
可能没有加分号

网友H:
语法错误啊  可以试试看

网友I:
刷新频率不能过高

网友J:
延时时间有点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