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头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1-10-09):
#define FLASH_ACR_LATENCY_Pos                (0U)
#define FLASH_ACR_LATENCY_Msk                (0x1U << FLASH_ACR_LATENCY_Pos)   /*!< 0x00000001 */
#define FLASH_ACR_LATENCY                    FLASH_ACR_LATENCY_Msk             /*!< Latency */
其中的0U左移一位x2还是0啊?
#define FLASH_ACR_SLEEP_PD_Pos               (3U)
#define FLASH_ACR_SLEEP_PD_Msk               (0x1U << FLASH_ACR_SLEEP_PD_Pos)  /*!< 0x00000008 */
3左移一位应该是6啊?请问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A:
0x1U<<0 0X00000001 1左移0位当然是还是1
0X1U<<3 0X00000008 1左移3位到第八字节最高位为8
C语言移位运算基础

网友B:
那不是3左移动1位,是1左移动了3位。

网友C:
楼主搞颠倒了。

网友D:
x<<1                       x往左移一位

网友E:
x>>1                                 往右边移一位

网友F:
3左移一位应该是6啊? 是的
但这里是 1 左移 3位,  楼主看得不够仔细哪

楼主:
原来如此,我弄错了,谢谢了

网友G:
最基础的C语言知识

网友H:
哈哈哈语法错误了

网友I:
可能楼主把看的顺序弄反了

网友J:
不是头文件有错

网友K:
楼主看错代码了

网友L:
低级的语法错误

网友M:
其实多仿真几次也能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