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手一摸晶振起振

楼主(2021-10-09):
手一摸晶振起振

网友A:
那颗IC啊?32k?4M?

网友B:
你连对了么

网友C:
对地接个电阻看看,接好别虚焊了,可能电源本身阻抗吧

网友D:
晶振还是晶体?
如果是晶体,可能是晶体和外接电容不匹配
查晶体的手册看看
外接的电容大小必须要和晶体参数匹配
否则起振不可靠 量产不稳定

网友E:
RS多大?大点试试,500K~1M

楼主:
刚请教一个师傅去了,果真是RS太小了

网友F:
呵呵,经验之谈啊

网友G:
晶振的问题,跟PCB布板、走线,环境湿度以及匹配电容等都有很多关系的,是一门大学问。

楼主:
搞定了,换成47K的就振了,多谢大家

网友H:
那就是外部匹配电容不对。

网友I:
要么焊接有问题,要么外部匹配电容不对

网友J:
有可能是虚焊

网友K(2021-11-11):
这个多半是虚焊啊

网友L:
用烙铁焊一下估计就对了

网友M:
这种现象一般有2种可能,一种是焊接不良,重新焊接试一下,一种是晶振的匹配电容值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