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reeRTOS关闭中断

楼主(2021-10-09):
两个定时器做测试,timer1优先级为4,timer2优先级为13
下面:都配置为11
#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191 /* equivalent to 0xb0, or priority 11. */
#define configLIBRARY_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11

当在一个任务里调用portDISABLE_INTERRUPTS(); 时,两个定时器都无法关闭。
但是调用vPortEnterCritical();时却可以正常关闭timer2,这个是正确的。
为何用portDISABLE_INTERRUPTS(); 不能关闭timer2呢?正点原子的视频里也提到portDISABLE_INTERRUPTS(); 是可以正常关闭的,求解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函数需要自己实现底层的操作

网友B:
那就用原子的例程测试下呗

楼主:
原子是f4+keil,我测试时f1+iar....

网友C:
跟一下啊,看看你掉用的函数到底干了啥

网友D:
应该是有个只是关闭了中断,有个连异常都关了,级别不一样吧

网友E:
看看源代码中 vPortEnterCritical 和 portDISABLE_INTERRUPTS 有什么不同?

网友F:
单步运行看看寄存器状态

网友G:
能跟寄存器相应的位对应上吗

网友H:
手动关闭也不可以吗

网友I:
寄存器不可以更改吗

网友J:
可以设置为运行一次就关闭吗

网友K:
中断级别不一样吧

网友L:
是不是可以直接disable呢

网友M:
优先级怎么相差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