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 无法仿真

楼主(2021-10-09):
Cannot access Memory

楼主:
调试STM32F103C8T6,使尽办法也无法仿真,STLink连接后PC指针有时在Flash区8000108,有时在SRAM 20000108。完全从头开始建立Prj,出现Cannot access Memory,百度后说把debug的Download to Flash后正常了。

但是我其他项目一直debug选项都是Download to Flash,为什么这个项目需要取消Download to Flash才正常仿真?

网友A:
如下载到Flash不连STlink直接跑,是正常的,说明Flash没有问题。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是MDK的话,建议重新选择芯片试试,仿真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C:
曾经碰到过是VDDA没有接VCC导致,一般是硬件问题,好好查查

网友D:
楼主更改过地址?

网友E:
是不是配置的哪里勾选的有问题了

网友F:
我一直都是用的默认选项

网友G:
芯片型号选择不对吗

网友H:
楼主问题解决了木有呀

网友I:
供电是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J:
能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K:
应该不是型号的问题

网友L:
供电电压是多少伏啊

网友M:
有可能是下载引脚虚焊啥的

网友N:
使用的什么下载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