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79f6488的spi接口高电平是多少伏呢?

楼主(2021-10-09):
79f6488的spi接口高电平是多少伏呢?

楼主:
我现在想在79f6488外接flash存储音频文件,但是flash电压大部分都是3.3v左右

网友A:
这个中颖的spi输出口会不会到5v呢?

楼主:
那岂不是接不了3.3v的flash?

楼主:
我给中颖单片机提供的是5v电源

网友B:
SPI口输出就是IO输出电平,看规格书要数据。

网友C:
大于2.7V就属于高了

网友D:
本世纪初5V器件还是绝对主流,记得当时选用个3.3V的MCU很费事,因为外围器件都是5V的,没完没了的电平转换。而现在早已经是3.3V的天下了,尤其是FLASH器件,很多最新大容量的都是主打2.5V甚至1.8V,如果6488不能用3.3建议楼主换U,不过我记得79系列基本都是3.3或兼容5V的

网友E:
这个是主流的电源产品吧,如果是主流的话,就有必要好好弄一下的。

网友E:
一般都是3.3v的,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F:
供电电压

网友G:
这个是主流吧,很棒吧,是不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