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84 用内部8MHZ,输出脚输出最高频率是?

楼主(2021-10-09):
PIC16F684 用内部8MHZ,输出脚输出最高频率是?

楼主:
PIC16F684  用内部8MHZ,输出脚取反,输出最高频率是?

楼主:
我实测是周期是8 US. 我调了好长时间,

网友A:
以前用12F508 输出脚取反,好像最高周期可达2US。10F206 工作速度是1 US指令周期。

网友B:
不知16 F684工作速度,指令周期是多少???

楼主:
#include<pic.h>   //PIC16F684
__CONFIG(0xC04);
void main(void)
{
        CMCON0=0x07;
        ANSEL=0;
        TRISC=0;
         PORTC=0;
        TRISA=0;
        PORTA=0;
        WDTCON=0X09;
        OSCCON=0B011100111; //8mhz
        OPTION_REG= 0b00001000;
         while(1)
         {
                RA1=~RA1;//实测是周期是6US.  单周期应是3 US       //除跳转指令外的所有指令都是单周期的,   体现不了单周期????
         }

网友C:
还有那个寄存器要设???

网友D:
看一下反编译的汇编代码。

网友E:
你的内部8MHZ配错了 OSCCON=0B01110001

网友A:
有点好奇,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F:
直接写寄存器试试,不要写位。

网友G:
之前控制RGB灯的时候,这样翻转过IO。

网友E:
1/8*4=0.5US指令周期
一个方波要0.5*2=1US
所以8MHZ主频下,输出方波频率不会超过1MHZ

网友H:
你有没有想过,用指令使IO口全速翻转的话, 那么CPU哪里来的时间来做其他的事情》??

网友F:
所以,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的。

网友I:
当然,如果说能把指令弄清楚也算收获的话,也算是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