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突然下载不了了

楼主(2021-10-09):
之前采用SWD对STM32F4进行过多次下载,所以说程序和电路应该都没问题,今天突然下载不了了,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测了一下下载器的SWCLK是3点几伏,没有时钟信号,这是否证明下载器坏了呢

网友B:
最好认真从头开始检查。

网友C:
你用STLINK UTILITY 或 stm32programmer 连接试试,看看能否连上。

楼主:
一直用的jtag下载的

网友D:
是不是接线问题

网友E:
硬件电路怎么画的啊

网友F:
弱电有时候就是如此莫名其妙

网友G:
会不会是静电引起的呢

网友H:
虚焊啊 补补焊锡试试看

网友I:
是不是仿真器那的usb连接不牢靠了

网友J:
先 看看能不能识别芯片

网友K:
使用的什么供电呢  芯片 有没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