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TIM1比较输出不能输出高频率?

楼主(2021-10-09):
我的目的是想利用定时器1比较输出500Khz的高低电平信号,也就是用定时器1产生500Khz的中断,
先试用500hz的程序如下:
void timer_init(void)
{
        RCC->APB2ENR |= 1 << 11;
        TIM1->ARR = 0xFFFF;//
        TIM1->PSC = 71;//CPU工作频率72M,预分频72000000/(71+1)=1M,所以定时器1工作频率为1M
        TIM1->CCR1 = 0xFFFF;
        TIM1->RCR = 0x00;
        TIM1->DIER = 0x03;//开启比较中断
        TIM1->BDTR = 0x8000;
        TIM1->CR1 = 0x81;定时器1使能
        nvic_init(2,2,TIM1_CC_IRQn,2);
}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定时器1中断
{
        u16 temp;

        if (TIM1->SR & 0x0002)
        {
                TIM1->SR &= 0xFFFD;
                LED0 = !LED0;利用LED的高低电平测量验证
                temp = TIM1->CCR1;
                TIM1->CCR1 = temp + 2000; //  1M/2000=500HZ,用示波器测量是很标准的高电平2ms,低电平也是2ms
        }
}

下面是500Khz的程序如下:
void timer_init(void)
{
        RCC->APB2ENR |= 1 << 11;
        TIM1->ARR = 0xFFFF;//
        TIM1->PSC = 71;//CPU工作频率72M,预分频72000000/(71+1)=1M,所以定时器1工作频率为1M
        TIM1->CCR1 = 0xFFFF;
        TIM1->RCR = 0x00;
        TIM1->DIER = 0x03;//开启比较中断
        TIM1->BDTR = 0x8000;
        TIM1->CR1 = 0x81;定时器1使能
        nvic_init(2,2,TIM1_CC_IRQn,2);
}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定时器1中断
{
        u16 temp;

        if (TIM1->SR & 0x0002)
        {
                TIM1->SR &= 0xFFFD;
                LED0 = !LED0;利用LED的高低电平测量验证
                temp = TIM1->CCR1;
                TIM1->CCR1 = temp + 2; //  1M/2=500KHZ,用示波器测量是畸变的信号,且信号的频率不对,为50HZ
        }
}

下面是1M的程序如下:
void timer_init(void)
{
        RCC->APB2ENR |= 1 << 11;
        TIM1->ARR = 0xFFFF;//
        TIM1->PSC = 71;//CPU工作频率72M,预分频72000000/(71+1)=1M,所以定时器1工作频率为1M
        TIM1->CCR1 = 0xFFFF;
        TIM1->RCR = 0x00;
        TIM1->DIER = 0x03;//开启比较中断
        TIM1->BDTR = 0x8000;
        TIM1->CR1 = 0x81;定时器1使能
        nvic_init(2,2,TIM1_CC_IRQn,2);
}

void TIM1_CC_IRQHandler(void) //定时器1中断
{
        u16 temp;

        if (TIM1->SR & 0x0002)
        {
                TIM1->SR &= 0xFFFD;
                LED0 = !LED0;利用LED的高低电平测量验证
                temp = TIM1->CCR1;
                TIM1->CCR1 = temp + 1; //  1M/1=1MHZ,用示波器测量是畸变的信号,且信号的频率不对,为15HZ
        }
}

楼主:
有点毛刺

网友A:
有点毛刺也正常吧,和示波器有关

楼主:
毛刺不是问题的重点

网友B:
TIM1->PSC = 71;
是1KHZ而不是1MHZ

楼主:
不会吧。72000000Hz/72=1000000Hz,1000个1KHz是1M,没错的。

网友A:
多高算高啊 ?

网友C:
还有6161这个MCU,寄存器是分2个BANK的,中断程序需要保护BANK现场,重新设置BANK。

楼主:
这问题好像是因为进出中断服务程序,里面的语句执行时间等等。所以达不到我要的效果。

网友D:
主要受到io口的限制

网友E:
楼主想要多高的频率啊

网友F:
速度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G:
速度太快了

网友H:
楼主还是不要要求那么高吧

网友I:
想要多高的频率啊

网友J:
这个速度要求的太快了

网友K:
还是把速度降下来吧

网友L:
io的速度跟不上的

网友M:
速度有些快啊  还是用专用的芯片吧

网友N:
定时器倒是没有问题 io口受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