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FT背光与SCL冲突?

楼主(2021-10-09):
最近的一个项目使用F103VET6芯片搭配ST7789的TFT屏,这个屏的背光电路设计为低电平点亮,另外搭载24C32作为文件存储,但是问题出现了,在读写IIC的时候,背光显示不正常,亮度时明时暗。

楼主:
背光接的引脚是47脚,IIC接的是92、93脚,用的是软件模拟,因此我就怀疑芯片内部的两个IIC通道是否有关联,因为配置成了开漏输出而对另一个IIC接口造成了某种影响。根据这个猜测,我将背光引脚跳线到另一个引脚,就没有了之前的异常现象。在这里我想请教各位我的这个疑问是不是有可能的,并且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A:
这2个都没什么联系的

网友B:
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C:
看看这两个管脚是不是跟哪儿扯上了。

网友D:
应该是有微短路

楼主:
什么叫微短路?怎么排除?

网友E:
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F:
iic有上拉电阻吗

网友G:
直接连接电源呢?

网友H:
IIC通道有关联?

网友I:
可能焊接存在问题,短路焊接。

网友J:
太神奇了,iic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上拉电阻有问题

网友K:
使用电位器调节一下。

网友L:
重新拖焊一下这两个引脚。

网友G:
是不是引脚直接有短路?

楼主:
不太可能,有仿真过了。

网友J:
时许有问题?

网友K:
用io口模拟试试看

网友M:
应该不是这俩冲突

网友N:
没有用过tft的屏幕

网友O:
希望楼主能尽快解决问题

网友P:
哪里短路了吗

网友Q:
会不会硬件连接有冲突呢

网友R:
使用的引脚复用了是吗

网友S:
使用的两组不同的引脚吗

网友T:
分时的话不应该冲突

网友U:
有可能时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