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做一个简单的多谐振荡电路

楼主(2021-10-1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多谐震荡

  大家好,我是qbwww。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多谐振荡电路。简单来说就是把电路图上的电路直接动手做出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我画了一张电路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多谐震荡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

  如图所示,上面接正极,下面接负极。就是J1这里的1接正极2接负极。我们现在用仿真软件看一下这个多谐振荡电路的工作原理,和电路中各个线路的波形。

  好,下面我们就来开始实物的焊接。先来看一下我们需要用到的元器件。首先就是我们这个电路板,依据电路图来做的这个电路板。

  看到网上有直接卖成套的散件的,所以我就直接买了一套成套的散件。

  这是两个LED的红色指示灯。分有正负极,管脚较长的一边为正极,另一边为负极,用的时候要注意区分。

  下面就是我们的三极管9014。三极管的左边是发射极,中间是控制极,右边是集电极。

  这是两个68K阻值的电阻。

  再有就是两个16伏100微法的电容。

  最后就是一个小小的2P排插。

  下面的话我们就把这些元件简单的焊接到电路板上。

  好了,我们焊接好了。因为元件和线路板都比较小,缝隙也比较小,焊接要细心。我们焊接的时候温度要调低一点,不宜过高。温度过高的话会损伤铜皮。现在焊好了,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焊好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照着电路图理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他上电来进行测试了。

  首先它的供电呢,我们用杜邦线插到插座上分出两根导线出来,这样的话可以很方便我们连接电源。杜邦线的另一头用焊锡加焊一点。这样可以让他更牢固,不散花。

  好,我们把杜邦线插到插座上,另一端连上可调电源。这个可调电源就是我们之前做的可调电源。电压呢,我们调到5V。

  我们把多谐震荡电路与可调电源连接好之后呢,充电来看一下效果。

  我第1次没能启动,我检查了一下,原来是电源的正负极接反了。我们再给他它反过来试一下。

  反过来就可以正常了。

  好,大家看一下效果图。

  至此我们的多谐震荡电路就完成了,感谢大家的阅读。

网友A:
恕我没看明白,但是勾起了让我用面包板搭电路的欲望~~

网友B:
LED如不串联电阻,则VCC高了,三极管就不会饱和,而且,Ic大了,LED会发热。

网友B:
这LED是老掉牙的品种,作指示灯用的,正向压降约1.5V,额定电流20mA,
如果不串电阻,则要把Ic设置于20mA,Rb的取值要根据β而不是按饱和条件。

网友C:
连这贴都能获奖,看来俺也该搞一下了。

网友D:
那个电路仿真软件叫什么?

同问

网友B:
算个账,4.3V68k,就是0.05mA,灯电流要达到20mA,三极管的β就要400。
扣除灯与管,电源剩下的空间约3V,那么,串入150Ω的Rc,三极管才可以饱和。
在三极管得以饱和的前提下,把Rb调小,灯也不会烧坏,而且更满足三极管饱和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