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用NE555的多谐振荡电路,做一个光敏百灵

楼主(2021-10-1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大家好,我是qbwww。

  前些天在淘宝买了一个光敏百灵鸟的套件。今天我们就来安装测试一下。顺便学习一下电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原理图。电路没有太复杂的东西。

  看一下电路板很简单,而且也很小。使用的元件并不多。

  这个是喇叭。我们可以看到喇叭中间有一圈线圈,因为这层振膜是透明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好的看到里面的结构。喇叭的底部是一个磁铁,磁铁上面是一个铜丝线圈,电磁线圈连接两根导线,它是通交流电的,通过电流的大小可以改变线圈的磁场强度,从而与下面的磁铁产生相斥或相吸的引力,这样带动振膜的振动。振膜震动就会产生声波,这样我们就可以听到声音了。

  这是最主要的核心的芯片NE555。

  然后这是一个S9013的三极管。左边腿是发射极,中间是基极,右边那条腿是集电极。基极通高电,集电极和发射极就会导通。

  这是两个103的陶瓷电容。陶瓷电容不分极性。103代表这个陶瓷电源的容量是10nf。

  下面这两个是插件电阻,一个是100欧的,另一个是47j的。通过表面的色环,我们可以很好的分辨出他们的阻值。

  这个就是光敏电阻了。光敏电阻光照强度越大,它的阻值越小。相反如果外界没有光他的阻值会非常大。

  最后是两个2P的排针。主要是为了方便与外部的接线。

  好了,下面我们开始焊接吧。

  先把所有的小件都插到电路板上。

  然后我们焊接好管脚并把过长的管脚剪去。

  之后呢,我们再把剩余的比较大的元件全部焊上。

  到了这里我们的电路板就算焊好了。

  下面我们把喇叭也焊上。

  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把所有的电路连接完成了。下面我们再把所有的电路检查一遍。电路有没有错误,元件有没有连锡,虚焊,短路以及元件有没有插反。

  检查过一遍之后呢。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上电进行测试了。我们拿可调电源来进行接电,我们就用5伏电压。我们先把电压调好。

  之后我们把可调电源与我们的电路板连接起来。

  最后呢,我们来开始上电测试。

  随着我们用手指挡住光敏电阻,光敏电阻阻值会变高。喇叭的声音也会随之进行改变。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