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9950求助

楼主(2021-10-10):
最近在搞ST的L9950,6路半桥和5路高边,SPI控制,单路控制高边都能正常输出,两路及以上同时控制高边输出,无法正常输出,状态寄存器出现Not ready 状态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是单片机还是?

网友B:
这个不是单片机吧

楼主:
哦,发错地方了

网友C:
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D:
没听说过这个啊

网友E:
我只能帮楼主顶一下了

网友F:
希望楼主能尽快解决问题

网友G:
这个型号用的是不是少点啊

网友H:
这个是st的芯片吗

网友I:
电机专用芯片?

网友J:
这个是单片机的吗

网友K:
没有使用过它

网友L:
有现成的代码可以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