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可以在Linux下开发吗

楼主(2021-10-10):
问一下啊,电脑跑Windows卡,想换Linux系统用用,不知道这个系统下有没有对应的开发STM32的软件或者方法。

网友A:
好像不支持吧;
你可以装虚拟机啊

网友B:
一直是有的,LZ可以上网搜搜。以前只是有人用Eclipse IDE+gcc编译器搞linux的STM32开发环境。后来好像有官方的工具了。

网友C:
有的,官网出品sw4stm32或turestudio

楼主:
跑windows都卡的机器估计装ide都卡,可以考虑makefile,基本不用资源,就是很累

网友D:
跑windows都卡   跑linux就不卡了么?
换电脑把骚年

楼主:
跑DOS不卡。可惜DOS不支持啊。只能换XP,单机用了。

网友A:
cube每次更新硬件都要编译一大堆文件,好烦恼,还没想到好办法

楼主:
对啊,这个太坑爹了。

网友E:
你要是为这个转linux,我觉得没必要,因为除了编译器还有好多的工具软件都是在window下跑的,离不开这些小工具

codewarr就可以软硬件打包导出,可惜cube不行,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楼主:
嗯,是的,只不过以前用430,可以在Linux下开发。

网友F:
Eclipse 可以呀..还有System Workbench for STM32...

楼主:
多谢,查了一下,真的可以,多谢,多谢,这下多了个选项了。

网友G:
可以的,不过不建议,建议你买个新电脑。

网友E:
在Linux下有官方的CUBEMX,而且STlink也有Linux下的程序

网友H: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当然可以了啊

网友I:
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J:
看内存够不够吧

网友K:
需要大容量的

网友L:
可以安装虚拟机试试看

网友M:
使用什么开发工具呢

网友N:
从来没有这样设想过

网友O:
linux支持开发工具吗

网友P:
可以使用cube下载程序?

网友Q:
我觉得是可以开发的

网友R:
可以的,linux可以用GCC

网友S:
电脑直接装linux就可以了,ST有支持linux的版本,就是用着不习惯而已

网友T: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兄dei,换电脑吧

网友U:
开发在哪儿都一样的,就看个人喜好

网友V:
可以的,去ST官网可以找到linux版本的软件呢

网友W:
没什么问题,完全可以linux下开发

网友X:
可以linux开发,不过好像比较麻烦,得自己搭建GCC啥的

网友Y:
linux其实也不能怎么省资源的

网友Z:
可以开发的,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A:
建议还是换个电脑,或者升级配置,不然不好搞哦

网友AB:
其实在那个平台开发都一样的,还有win下用keil的话也不会很卡顿吧

网友AC:
可以是肯定的,但是没用过linux开发STM32

网友AD:
开发费劲吧,还是win下开发舒服习惯

网友AE:
肯定可以啊,毕竟官方都推出linux版本的软件啦

网友AF:
可以在linux下开发

网友AG:
在linux下开发st的程序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