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懂的用RFID控制小车运动的大佬

楼主(2021-10-10):
想用stm32f1做一个小车,在无轨道情况下如何实现定位,路线问题?

网友A:
还是什么都没有那种。

网友B:
用惯性传感器

楼主:
我想的是用RFID进行定位,然后让小车检测到电子标签,自己找过去,但是不知道咋弄,有点懵

网友C:
信号强弱检测吧,趋向信号强的方向走。

楼主:
这个太贵了。

网友D:
遥控的吗》

楼主:
比如,用app控制目标点的选取,小车自动找到目标点,并走过去,有啥好的想法或者方案吗

网友E:
用摄像头呗;

楼主: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如果有会移动的物体挡住摄像头怎么识别?

网友F:
自建地图

楼主:
怎么做能不能大概说一下

网友G:
RSSI 两点定位

网友H:
有参考对象吗

网友I:
会不会精度不够

网友J:
本人不太懂这个

网友K:
这个是电子标签吗

网友H:
恩 应该功耗很低的那种

网友L:
得有参照物吧

网友M:
控制起来便捷吗

网友N:
一种相对量的读取

网友O:
没有用过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P:
控制距离有多远

网友Q:
控制的实时性能得到保证吗

网友R:
你这需求说的有点儿懵,无轨道,可以做寻迹,蓝牙/WIFI控制都行

网友S:
定位可以寻迹传感器 搞起

网友T:
如果你想检测到标签之后再过去的话,可以通过RFID有个寻卡模式,就是能寻到射频范围内的卡片

网友U:
感觉你这没有需求,不好给你答案,最好再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V:
我知道RFID可以有寻卡模式,就是能检测卡在不在射频范围内

网友W:
引用 楼主: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如果有会移动的物体挡住摄像头怎么识别?

做个避障功能呗,比如超声波避障

网友X:
网上一堆,寻迹小车 先去看看符不符合自己需求呗

网友Y:
APP的话 就是蓝牙/WiFi控制了 也不错

网友Z:
先确定需求吧,RFID小车,也没见过呀,RFID一般都是做识别啥的,你也可以往卡里写车的路线数据,然后读到卡之后,去行驶 哈哈哈

网友AA:
用蓝牙吧 稳还好用

网友AB:
考虑一下无线控制不?这样可能就好解决了

网友AC:
用RFID控制小车启停还行,要是通过RFID控制车的运行,比较麻烦

网友AD:
图像识别的小车 好像能满足你的需求,不过成本比较贵

网友AE:
RFID的小车,建议楼主还是详细描述一下功能吧,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AF:
RFID控制小车运动,就是往标签里写数据呗,你检测到标签了,就可以读取它的数据,然后通过标签里的数据来控制小车如何运行

网友AG:
RFID小车比较难,还没接触过,而且RFID也不是做这玩意儿的吧,一般都是对物体的识别用RF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