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产品处女作,就是个十全大补丸,终于完成功能了

楼主:
放电: 电池  -> DCDC升压  -> 逆变(纯正弦波50Hz/60Hz)                                                                                                  充电: 交流输出 -> PFC同步整流  -> DCDC降压(LLC)-> 电池

除了TypeC PD快充是用的专用芯片,其他控制环节都无专用芯片,
一个单片机搞定所有的采样和控制,10多个个管子,10多个ADC采样通道,多个闭环控制。

主拓扑结构如下,能量双向流动。太阳能充电使用SEPIC拓扑,可升降压。

所有功能已经实现,性能在优化中,预计今年完成。

网友(2021-10-14):
就算开发成功了,现在这种行情,能不能把产品卖出去?

网友A:
方案太累赘,小功率的话不用同步整流和全桥,大功率的话没有功率矫正,不如双管正激,超大功率的话除了没有上一条,效率上不如双二次侧同步整流

网友B:
1,DCDC是LLC吗?双向ZVS都实现了?看你图上好像不是2,同步整流驱动是如何确定的?如何开通和关断?
3,损耗情况如何?
4,是否使用了新材料器件?EMI效果如何?

问题比较多,我们也准备做一个类似的,只不过是想用CLLLC的,双向软开关。低压侧电流比较大,同步整流是必须的,但是计算的损耗依然很大;

另外我们功率等级大约6kW,高压侧准备用SiC

网友C:
框图啊,
等着楼主的成品

网友B:
更新了一些回复的信息

就当一个mark点吧

网友D:
除了TypeC PD快充是用的专用芯片,其他控制环节都无专用芯片,
一个单片机搞定所有的采样和控制,10多个个管子,10多个ADC采样通道,多个闭环控制。

楼主(2021-11-14):
引用 网友A:
方案太累赘,小功率的话不用同步整流和全桥,大功率的话没有功率矫正,不如双管正激,超大功率的话除了没有 ...

中功率,1kW ~ 5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1,DCDC是LLC吗?双向ZVS都实现了?看你图上好像不是2,同步整流驱动是如何确定的?如何开通和关断?
3,损 ...

是LLC,ZVS都没问题的。整流是无桥PFC,用单片机控制,LLC也是单片机控制,FPC和LLC需配合控制。
没用新材料哦,现在是1.8kW,后续大功率考试用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