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ram的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21-10-10):
现在需要对一些数据进行读写操作,且要求掉队电不丢失,但information memory 空间不够。1.information memory空间是否可以合并且调整大小?
2.或者直接将数据存储于代码区的后段?
3.重新烧录代码是否将会丢失原来保存的数据?
4.如果改写cmd文件增加数据区来实现数据的读写功能该如何做?

网友A:
正常的flash都可以实现。

网友B:
flash占用的接口太多。

网友A:
楼主的也没有对芯片说明要求的。

网友C:
这个fram指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D:
定时器为什么不是TBCCR0=1000

网友E:
应该可以指定地址进行操作

网友F:
fram是多大的啊

网友G:
fram够大吗 选的

网友H:
第二个问题应该不存在

网友I: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应该可以指定位置吧

网友K:
我觉得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L:
第二个问题想多了

网友M:
可以指定地址进行操作

网友N:
fram指的是什么芯片

fram 就是铁电存储器--掉电可以保存实时数据的存储器。 目前做FRAM的有 infieon (收购了CYPRESS的铁电) 目前能和infieon铁电对标的是博维逻辑

网友O:
cmd文件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P:
外部串行flash了解一下

网友Q:
可以用铁电存储器,好用的很

网友R:
直接将数据存储于代码区的后段不太好,操作时间会有点儿长

网友S:
我之前用过外置的flash,FM25CL64,掉电不丢失,速度也很快

网友T:
选择一个铁电就行了,都不错的

网友T:
存MCU的后半段空余的也行,重新烧录代码如果不选择全部擦写的话不会丢失原来保存的数据

网友U:
推荐FM系列的铁电存储器 速度非常快

网友V:
铁电优势就是0响应,但是缺点就是贵 哈哈哈

网友W:
你说的改写cmd文件是个什么?

网友X:
买个大点儿的铁电 是不是就解决你这个问题了

网友Y:
重新烧录 如果不选择全部擦写flash的话 是不会丢失数据的

网友Z:
感觉你这问题就是选择 个大一点点的铁电存储器就好了

网友AA:
看你对数据操作频不频,如果不频的话 选择flash存储也行 比如25Q64这种

网友AB:
铁电没什么问题,如果存储不够用就选择大一点的

网友AC:
你是需要文件系统?

网友AD:
铁电数据存储没有说可以合并吧

网友AE:
按我理解:第一题,不知道,不能乱下结论;
2,可以直接将数据存储于代码区的后段。
3.重新烧录代码,如果不是全部擦除是不会丢失原来保存的数据。
4.如果改写cmd文件增加数据区,这块好像得需要文件系统来操作了

网友AF:
第一个问题,感觉不能合并吧,没这么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