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函数调用问题

楼主(2021-10-10):
我用c写的。

主函数中调用函数A(),A()位于file1.c里面,A()里面调用本文件中的B(),,报错,为什么??
main()

{

A();

}

file1.c

B( )

{ }

A( )

{

B( );

}

网友A:
可以建一个file.h文件,在这里写上函数A和B的声明,在调用文件main.c里改为#include "file.h",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B:
A()函数中不调用B()呢??、

楼主:
不用头文件吗?报错,具体是什么错误?

网友C:
你这C语言需要再好好学习一下呀!!

网友D:
应该不用include "file1.c",直接用extern void A(void);

网友E:
申明一下外部函数应该也能解决这问题。

楼主:
是不是没有含有头文件的?

网友F:
是不是把file1.c加入工程就行了。。

网友G:
extern关键字试试看

网友H:
extern是计算机语言中的一个关键字,可置于变量或者函数前,以表示变量或者函数的定义在别的文件中。

网友I:
基础的c语言

网友J:
其实挺简单

网友K:
多写写也就知道了

网友J:
多看看代码 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

网友L:
感觉这个问题挺简单的啊

网友M:
其实也挺能说明问题了

网友N:
描述的挺简洁啊

网友O:
报的什么错啊

网友P:
描述的太简洁了啊

网友Q:
是不是域不一样啊

网友R:
是不是没有函数声明啊

网友S:
这个问题挺简单的啊

网友T:
应该在调用之前声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