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下载之后连时钟信号都没有

楼主(2021-10-10):
我利用STM32CUBEMX生成SPI的程序,可是程序下载之后连时钟信号都没有~~哪位好心人帮忙给看一下问题在哪里?在此谢过了

网友A:
看了下也没什么问题啊,找个开发板的程序对比下看看;

网友B:
你打开这个模块的结构图,按顺序看看,是不是漏了哪个环节。

网友C:
在MX_SPI1_Init()函数里增加 __HAL_SPI_ENABLE(&hspi1);

网友D: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E:
用的外部晶振?

网友F:
io口的配置在哪里

网友G:
能正常跑程序吗

网友H:
硬件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I:
单步运行程序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J:
用的什么时钟啊

网友K:
如何确定没有时钟信号呢

网友L:
使用的是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啊

网友M:
没有时钟信号就没法发送数据

网友N:
SPI时钟没有,那得检查你的时钟源配置部分,外部晶振频率和PLL等的配置是否正确?SPI的时钟是否使能等?

网友O:
估计是配置出问题了

网友P:
spi严格说不叫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