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四通道采样ADC1相互间会受到一定影响

楼主(2021-10-10):
STM32f103 四通道采样ADC1相互间会受到一定影响

楼主:
使用STM32做ADC电流采样,4通道,发现当只有一个通道输入电流和四个通道都有电流输入的时候,采样结果会有差异。比如通道1输入3mA电流,其它通道都输入0mA,这时候1通道采样值为2.975mA,当1通道输入仍为3mA,其它通道都输入20mA,这时候的1通道采样值为2.896mA.检测过运放输出端的电压在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发生改变,采样值却发生了改变。

楼主:
驱动代码如下,理论上驱动代码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1 De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ADC1 Periph and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Configure ADC Channel 10-13 as analog 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4;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DMACmd(ADC1, ENABLE);                                                     //Enable ADC1 DMA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Enable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Start ADC1 calibration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ConvData_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TIMES_ALL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楼主:
最后没有找到问题,更换了采集通道,就正常了

网友A:
你看看参考电压有没有影响,还不行的话第一次切换通道的数据作废,你试试

楼主:
参考电压用的参考电压芯片  测试了  没有变化了   用台表测试的        采集方式是循环采集 和 第几次才没有关系   采样结果都不变的

网友B:
你把采样时间配置长点测试下。

网友C:
同意楼上, 可能是信号源的阻抗问题, 延长采样时间能够从根上解决问题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一直没能解决

网友E:
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也许是硬件的原因。

网友F:
遇到过 但是没有能成功解决

楼主:
谢谢 已看了ST的解决方案文档

网友G:
不是硬件原因

网友H:
DMA初始化在ADC初始化后面会出现不正确转换结果的。

楼主:
先初始化DMA的

网友I:
串扰,就是硬件问题,当然包含芯片内部的硬件设计问题,也包含外部电路的问题。

网友J:
加大采样时间是软件措施。

网友K:
在加大采样时间的基础上,减少源阻抗,是硬件措施。

楼主:
说错了  不是自己软件问题   是集成AD串扰     确实是你这样来来处解决问题的

网友B:
用电压跟随器就解决了吗?原理上看,只是做了阻抗匹配,电压是一定的啊

网友L:
是的 我的 也受到影响

网友M:
一般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N:
影响的程度大吗

网友O:
如何切断这种联系呢

网友P:
我觉得很难避免这种影响

网友Q:
硬件上没有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