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实测电流为80uA左右

楼主(2021-10-10):
电路板上仅焊了一只MCU单片机,进入程序后直接进入LPM4,实测电流为80uA左右,正常吗?

网友A:
肯定不正常 找找漏电在哪里

网友B:
同时也别忽略了测试手段上面的错误

网友B:
这芯片的电流在80uA,总觉得有问题。

网友C: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那看看是否进入了LPM4模式。

网友D:
硬件的电源耗电有多少,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没?

网友E:
不正常啊,对比对比各种睡眠模式.

网友F:
这个应该是硬件上的问题的
重点排查下电源设计方面的

网友G:
这样的电流的话的确太大了。。

网友H:
这个单独测试的是电流的?

网友I:
实测电流80uA,是主要针对MCU的么?

网友E:
不正常啊 太高电流

网友B:
电流有些大

网友J:
是不是外设没有关掉

网友K:
不正常  是不是io口没有关掉啊

网友L:
应该也算是正常的吧!

网友M:
80uA不正常了

网友N:
这个电流值有些大了

网友O:
有些需要关掉的没有关掉应该

网友P:
应该是个位数字级别的功耗

网友Q:
还需要处理一下相应的io口 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R:
这个低功耗电流太大了点

网友S:
这个数值是不正常的